一般装配常识--滚动轴承

楼主(2008-03-13):
一般装配常识--滚动轴承

机械结构的装配工作中,滚动轴承装配是一项非常基础的工作。某些工艺类的手册中,对于轴承装配的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有基本介绍 。实际工作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滚动轴承,正常的装配,不管是轴还是孔,一般都是过盈配合。过盈配合的装配方法,常用的有:温差法,压入法等。

其实,在机械装配现场,温差法用的要少一些,主要是操作比较复杂。温差法装配,冷却法要比加热法简单些,一般我们用液氮,优点是温差大,线形膨胀量大,干净。
比如轴承装到孔中,直接把轴承泡 在液氮里就行了。加热法比较麻烦。为了加热均匀,一般需要把零件(轴承)放到液体里煮。如果是煮轴承,要求就比较高了。比如,加热介质要干净 ,温度要控制好,等等。
温差法最大的缺点是,零件的体积受限制。比如车床主轴装配,需要同时安装主轴和轴上的齿轮等零件,温差法根本无法到。

压入法应用最广泛。一把榔头,一根铜棒就能搞定。细说起来,操作上还是有不少区别和注意事项的。
装轴承时,尽量采用非冲击的方式。如,用压力机。榔头敲击的方式,对零件和轴承都是保护不利的。小规格,小过盈的轴承,用手 动的压力机,如丝杠式的,就可以,甚至台钳即可。
大尺寸的轴承,一般要用液压才可以。安装轴承,开始的时候,要随时注意轴承 是否倾斜,需要及时调整受力位置,防止损坏安装孔或者轴。
当然,安装前的准备工作也非常重要,如 清洗零件安装表面,去除孔 口、轴端毛刺等。清理干净后,在安装表面涂上干净的机油,等等。准备工作一定要细心。如果由于毛刺、灰尘等研入装配表面,导 致轴承无法装配到位,后面就比较难搞了,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甚至整个轴或者零件都要报废掉。
同理,拆卸轴承时,也应尽量避免冲击的方式。如,能用压力机就用压力机, 能用拉卸器(三个腿的那个东西)尽量用拉卸器。

很多时候只能用敲击的方式装、拆轴承,冲击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榔头的功夫,到现在也是钳工重要的基本训练。不同装卸方式,敲击也不一样。如果是用铜棒,只能左一下,右一下的对称敲击,每次力气不要过大,将轴承逐渐敲击进去。一般来说,两侧对称敲击就好了,不用 三点式的敲击。

另外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是,用一个与轴承外环或内环尺寸类似的圆筒垫在轴承上,榔头敲击圆筒的这一端(我们自己做的专用工具, 敲击的这一头是死的)在轴承已经入位的状况下(全部进入孔内或者轴上),敲击的力量可以大些,其实这种状况下,原则上应该是 用尽量少的敲击次数将轴承打击到位。因为敲击的特点是,频繁的轻敲,会产生铆接效果,倒是容易伤到轴或者孔的表面。
刚刚独立工作的时候,曾经修理一台插床的离合器,拆卸离合器轴的时候,准备不足,前期敲击方法不对,力量不够,导致已经有些 变形的轴端进入轴承内。后来十八磅的大锤都用上了,震得整个机床好像都在晃,也没拆下来。之后还是自制了一个拉卸器搞定。此 事记忆犹新。

以上是轴承通用的装配注意事项。基本原则是,
1,装配时施加的外力,不要通过轴承的滚子或者滚珠传递,以避免损伤轴承;
2,优 先选用非冲击的方式装卸;
3,需要敲击时, 方式要正确

对于要求传动精度的轴承,如主轴的轴承,往往还有预紧力的要求。因为这些轴承只有在合理的预紧力下,才能达到标称的精度。 比如,车床的主轴,一般前、后两个是向心推力滚子轴承。组装后,需要通过两端的螺母预紧,以达到主轴跳动的要求。

一般预紧力是轴承厂提供的参数。但是在实际装配过程中,不是能够很好的测量到预紧力是否符合要求,传统上往往是装配工人凭经 验安装。

某些结构中,可以采用预先测量预紧变形量的方法。如,一个向心推力轴承,预紧力为20kg。我们可以把轴承外环在下,架在平台上 ,然后在内环上施加20kg力。测量施力前后内外环的高度差变化量,一般通过杠杆百分表就可以测到。得到变形量后,在预紧结构中 设计一个垫片,垫片的高度差正好是预紧前后的变化量。这样,保证螺母紧死后,预紧量保持不变。改变以往凭工人手劲的装配方法 。
此方法我们在制造组合机床时使用过,效果非常好。

轴承的装配,对于机械结构的最终使用效果有决定性的影响。如,运行精度,平稳性,噪音,寿命等等。德国有的CNC机床,我们也 可以买到,加工出相同精度的产品。但是同样质量的零件,我们不一定能够组装、调试出相同精度的产品。

国人做事,经验的东西更多些,特别是手工工作,大多是口传心授的。希望能将相关的经验文字化,规范化,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整 体水平。

天水蓝
(原创,转载请注明)
2008-03-13

干了10多年的机械行业,不敢说有经验,有空的时候把自认为有用的东西整理一下,全当抛砖

  • · jishu|主题: 58, 订阅: 10

网友:
大家看看这篇社友原创是否可以刊登在mec杂志。谢谢!

网友:
楼主总结得很好,对行内新手是不可多得的实操教材,如果能够补充一些图片就最好不过啦。
可以刊登在mec杂志的。

网友:
总结的很好,对维修人员培训的时候可以作为教材使用了

建议适当的增加一些示意图,理解起来就更容易了.

另  LZ说的拉卸器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拉马",是拆卸轴承的必备工具.
安装轴承的话,有些轴承的供应商,比如SKF,有专用的一整套工具,鉴于价格因素,不是每家都能使用的,铜棒敲击仍是一般常见的方法.

经常拆卸和安装轴承的单位不妨自制一台压床(当然购买也不会花费太多的钱),基本结构就是一个架子,一只液压缸,类似于千斤顶一样的东西,原理也很简单的.这种东西装轴承的话就是没有冲击的,符合"天水蓝"大侠的要求.注意自制一些常用的模具.

网友:
刚发现冒号后面打一个"L"的话,显示的是 ,真是叫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装配常识--滚动轴承

机械结构的装配工作中,滚动轴承装配是一项非常基础的工作。某些工艺类的手册中,对于轴承装配的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有基本介绍 。实际工作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滚动轴承,正 ...

  楼主你好,刚才读了你的这篇文章,关于“某些结构中,可以采用预先测量预紧变形量的方法。如,一个向心推力轴承,预紧力为20kg。我们可以把轴承外环在下,架在平台上 ,然后在内环上施加20kg力。测量施力前后内外环的高度差变化量,一般通过杠杆百分表就可以测到。得到变形量后,在预紧结构中 设计一个垫片,垫片的高度差正好是预紧前后的变化量。这样,保证螺母紧死后,预紧量保持不变。改变以往凭工人手劲的装配方法 。”
  这句话不是很理解,能否在细讲一下呢??

网友A:
楼主这篇文章总体还是不错的,大多数和我实践中差不多,我想指出的一点就是,在通过敲击法进行轴承装配的时候禁止使用铜棒,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了,铜材质是比较软的,在敲击的时候容易产生铜屑并容易掉到轴承当中,非常容易轴承卡死之类的故障,如果因为这个产生后续故障的话,我看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相当好,我是做变速器装配的,经常遇到轴承的装配,我们都是采用压机直接压装到位的!

网友:
不知你们的工作环境如何,总之我就是只能用敲进去了,拆嘛,还是有拉马可以用的,要不真没法子拆,特别是有些安装下了轴承胶水的。比较低难拆

楼主:
轴承的预紧方法实践

关于轴承的预紧安装 有运转精度要求的轴,经常用到角接触和圆锥辊子轴承,预紧安装非常常见。在预紧时,经常遇到凭经验预紧的办法,即,通过螺母预紧,运转状态下测量跳动等,直到轴的运转精度达到要求。 一种更为可靠的方法是,事先计算预紧力,然后测量轴承变形。

如图:
1,测量自由状态下,内环底面的高度
2,在内环上施加预紧力,测量内环底面的高度变化量
3,制作挡环,预留出测得的变化量,
4,锁紧轴承螺母,轴承已经被预紧到规定的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测量时,外环没有装在孔中,因此轴承外环的径向尺寸变化会消耗掉部分预紧力。不过不多,也可以在试装第一台的时候进行修正。
其实这个方法在机械手册的轴承安装部分有介绍。但是我在车间里,确实看到大部分产品的安装,都是凭借上述的经验式的方式进行调试的。
我们在小批量组装组合机床的主轴时,曾经采用这种方法,效果非常好。
关于轴承的预紧力,有手册可以查到。

本想回在上次的贴子里,但是回帖好像不能传图片,只能另开。

网友(点评):
高手中的高手.受教了

网友:
对了,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设备在运转一段时间后,有一些轴承(深沟球轴承双列在上面)里面的滚珠裂开内圈裂开,请哪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资料很好!感谢!

网友(2009-06-15):
楼主根据实际经验总结的很好,把《机械维修》教材轴承部分的问题提炼了出来,特别是“预紧”方法。
我认为要做好维修工作,系统学习该教材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2011-12-19):
某些结构中,可以采用预先测量预紧变形量的方法。如,一个向心推力轴承,预紧力为20kg。我们可以把轴承外环在下,架在平台上 ,然后在内环上施加20kg力。测量施力前后内外环的高度差变化量,一般通过杠杆百分表就可以测到。得到变形量后,在预紧结构中 设计一个垫片,垫片的高度差正好是预紧前后的变化量。这样,保证螺母紧死后,预紧量保持不变。改变以往凭工人手劲的装配方法 。
 这个方法很不错,现在都是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轴承的预紧安装 有运转精度要求的轴,经常用到角接触和圆锥辊子轴承,预紧安装非常常见。在预紧时,经常 ...

楼主有没有主轴轴承与轴和座孔配合的实例啊 。能否发我 一份 aco124@163.com

网友(2012-01-27):
楼主总结提炼出来的经验很实在,对实际操作很有帮助,顶一个!

网友:
谢谢好资料,顺便请教下大家:
一般球轴承配合轴后轴的运转精度能有多少丝?
角接触和圆锥滚子轴承配合轴后轴的运转精度能有多少丝?

网友(2013-07-31):
真心学习了,很受教

网友:
总结的真不错,里面对于特别大的轴承的安装方法做一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2014-05-08):
轴承胶水是什么

网友(2014-10-17):
楼主说的很到位,但大多数情况下条件不允许温差法!

网友:
不用拆的轴承

网友:
但是同样质量的零件,我们不一定能够组装、调试出相同精度的产品。

网友:
说的很全面但不是很详细,例如加热要加到什么程度,预紧要预紧到多少程度,一般过盈在要求高精度和一般精度有多大差别,等等

网友:
轴承的拆装一直是我们要注意和学习的必要知识。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又有诗云:三分手艺,七分工具。关于如何拆装才是最合理的,那也只有工作环境而定。鄙人觉得老外也不过是多年总结和创造了良好的习惯AND环境。如果互换我们不必人家差

网友(2015-08-11):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篇文章总体还是不错的,大多数和我实践中差不多,我想指出的一点就是,在通过敲击法进行轴承装配的时 ...

确实遇到过一回,使用铜棒也应注意

网友:
真是受益匪浅了

网友:
可以再补充点图片,更直观,非常好的一篇总结!

网友(2015-10-15):
真的很不错,这下知道以后拆装该如何操作和注意问题了

网友(2016-07-01):
楼主总结得很好,对行内新手是不可多得的实操教材,如果能够补充一些图片就最好不过啦

网友:
我们车间装配师傅只用一招:一锤子!

网友:
挺好的东西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2 ^9 X: q) @( Q资料很好!感谢!

网友(2016-08-15):
已做笔记

网友:
楼主阐述的比较全面,本人认为压入法还是比较好,我们在工厂大多用这种方法,在平时维修过程中,拆还是不是太麻烦(毕竟是损坏过的轴承),但是安装就要小心了!

网友(2017-02-06):
版主推荐

网友(2017-09-13):
总结的太好了,努力学习,轴承位轴磨损修复找索雷

网友(2019-10-10):
好文章,细心,总结到位!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总结得很全面👍  D- J/ p4 ~$ ]. B

网友(2021-04-24):
点赞,整理一下可以做教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