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PVC板---请教

楼主(2008-03-25):
请问哪位知道激光机加工PVC板的参数怎样设置。与加工铁板、不锈钢板有怎样的区别?采用什么辅助气体。

网友:
pvc 通常用水切割会比较理想, 因为水切割没有热影响

网友(2008-05-28):
pvcvvb好切!最好不要超过10mm!它会产生腐蚀气体!一般建议不用激光切.我切过15mmpvc烧了一个镜
片!!!用压缩空气就可以切了.切缝用0.7就可以了.

楼主(2008-07-03):
谢谢,我们已经试验过用激光切割,效果不太好,边缘有茶绿色,并且在切割时有大量的难闻气体,决定放弃激光切割,由外协厂家代加工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人,回馈社会,我自从2024年5月份起,每天在这个社区论坛中发一个有关机械设计的帖子。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