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几个基本知识---请教

楼主(2008-03-25):
才接触轴承,想学些知识,
问题1.轴承内外圈的加工,是否可以理解成先锻造环形毛胚,在车,热处理,在磨,
可大型600mm以上的怎么磨,滚道是怎么弄成的,也是磨吗.

2.  600mm以上的尺寸公差是多少 ,现在一般用什么测量

粗糙度轮廓是轴承必须测量的参数吗

3.硬度上一般需要测试什么标尺的硬度,  大轴承又是如何解决硬度不均匀的.

共同学习,感谢赐教

网友:
一般情况下,轴承内外圈都是用钢管下料,再车加工......,滚道一般是要磨的.
粗糙度和轮廓度不是必须测量的,主要根据产品的等级而定.硬度一般用HRC洛氏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