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功率计算公式

楼主(2008-03-25):
请问液压功率计算公式为何有两种
N=P*Q/(60η) KW,压力P单位MPa,流量Q单位L/min,η为油泵总效率

N=P*Q/612η  KW,压力P单位kgf/cm2,流量Q单位L/min,η为油泵总效率。
为何一个除60η,一个除612η
60η和612η是如何而来

网友:
请注意压力单位的不同,
1MPa=10.2kgf/cm2

网友:
天啊,这也太离谱了吧。

网友:
因为1分钟=60秒,1MPA=1MPa=10.2kgf/cm2,其他的你自己换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