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溶剂静密封采用何种材料?

楼主(2008-03-25):
请教各位大侠,有机溶剂静密封采用何种材料,用O型圈选那种材料。谢谢拉!

网友:
O型圈一般是丁腈橡胶,好一些有氟橡胶的

楼主:
谢谢版主关注!我想用来密封HCFC-141B,可这是有机溶剂,不知氟橡胶是否可行,以前也没有用过。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2009-12-25):
谢谢版主关注!我想用来密封HCFC-141B,可这是有机溶剂,不知是否可行,以前也没有用过。
7 N" ~; R6 q! j5 K( F旗手 发表于 2008-3-27 11:44
我估计氟橡胶似乎不能耐久,既然是静密封,最稳妥的办法还是使用聚四氟乙烯材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