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凌电机的型号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8-03-25):
请问谁知道这个三凌电机的型号及具体的资料,

网友:
TYPE一栏不是写的"SF-JR"吗?

楼主:
楼上的你好,这个不是他的实际型号,这电机在国内没有,而用上面的型号去代理商那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只有用图片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不愿意告诉我们具体的型号等.

网友:
5.5kw380v6极132m机座号50HZ946r/min额定电流12.3A防护等级IP44  B级绝缘
我是制造电机的

网友A:
SF-JRCA 0.4Kw 4P 200V B 我用过这个,JR系列停产了。

网友(2008-10-07):
引用 网友A:
SF-JRCA 0.4Kw 4P 200V B 我用过这个,JR系列停产了。

"SF-JRCA 0.4Kw 4P 200V B 我用过这个"你说的有些错误,叫大象的人是正确的.

网友(2011-10-22):
直接换个同功能其它品牌的就OK了。。不用钻研什么型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