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上的螺纹强度怎么样,何时需要压入套管?

楼主(2008-03-25):
铝件上的螺纹强度怎么样,什么情况下需要压入其他带螺纹的套管(比如带螺纹的铜管),
压这种替代螺纹有哪些好处?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不考虑螺纹加工缺陷的话,基本是没问题的,当然也还要看您实际负荷状况。

但是,铝螺纹,不耐拆装。我们产品,需要反复拆装的螺纹,一般都会使用钢丝螺套,效果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谢谢!...........

网友:
我个人认为:
除2#说的情况外还需要考虑振动,震动部位需要加套(加耐震动材料的套)。
不是到说的对不对。

网友(2011-08-25):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螺纹加工缺陷的话,基本是没问题的,当然也还要看您实际负荷状况。

但是,铝螺纹,不耐拆装。 ...

现在一般都是铝件上攻内螺纹,而与之配套的外螺纹的材质一般是铜或钢,没有用铝的,为什么?是铝件外螺纹的强度不够吗?谢谢

网友:
经常需要拆卸或大力拧紧的场合常加

网友:
希望楼下 有更好答案   学习~~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