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是怎样组装的?

楼主(2008-03-25):
悄悄地问一下,轴承是怎么组装生产出来了?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位大侠能解释!
谢谢!

网友:
一直未见过,请指教!

楼主:
哪位大哥给介绍一下?听说是加热或者是冷却安装,是不是?

网友:
曾经把深沟球轴承的保持架拆掉,把滚珠全部赶到一起,然后就可以把内外圈和滚珠全部分离了,所以我猜想组装方法是不是如下:
内外圈套在一起→放入滚珠→调整滚珠间距→装保持架
好象这种方法很难实现自动化大量生产.

也有人说是先装滚珠和保持架,套在内圈上,然后把外圈加热后套装.

期待做轴承的大侠来指点迷津

网友:
我很早就想知道这个问题了 一直不明白 期待

网友:
内外圈套在一起→放入滚珠→调整滚珠间距→装保持架  是对的

楼主:
那生产起来,效率如何呢?会不会是先装滚珠和保持架,套在内圈上,然后把外圈加热后套装的呢?

网友:
  去上海东培看过,因为是去维护机器,没仔细看。 感觉自动化程度比较高。

网友:
我想这是个小问题,这东西很多吗,做的好到是很难。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2008-05-14):
我也没见过,急盼哪位大侠指点.

楼主:
问了好几个身边的同事都没人清楚,请高手指教

网友:
9楼的说法是正确的,看来动手干过。呵呵

网友:
请哪位大大指点一下我们这些迷糊的小羔羊吧!

网友(2008-09-16):
那精密的轴承又是怎么装配的啊

网友:
晕呢 ,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
是怎样安装的,想知道

网友:
感谢19楼,有点懂了

网友(2008-11-25):
深沟球轴承的内圈外圈偏心放置的话,滚珠是可以放进去的。 将球轴向平均排列好之后,内外圈就同心了。之后再组装转笼的两半部分。

网友:
轴承装配时,先把内圈偏心(内圈外径与外圈内径靠在一起),在外圈与内圈的间隙中有个半圆月牙(保证装刚球时,刚球的中心高与沟道一致),再加钢球,在装球角小于180度时,刚球放好后可以直接合上,但容易散球,在装球角大于180度时,需要外圈变形才能把内圈拨到中间。另外,有部分轴承装球角过大,必须先外圈变形才能把最后一颗球加上!

搜索到的。

网友:
了解,不过都是手工做的吗?有些小轴承应该很难装配。

网友:
原来是这么样装的,还以为用什么专用仪器呢

网友:
希望高轴承的出来介绍一下

网友:
就是哦,很期待呀!看了19楼的似乎明白了,看了23楼的又迷糊了

网友:
19楼的图解很好明白
23楼解释更深入

网友(2008-12-29):
我们老师说是先把内圈和外圈靠一边放好,也就是偏心放好,然后放珠子,最后放保持架,就是没亲眼见过

网友:
这个问题太宽泛了,球轴承就向19楼图所显示的,一般用于外径<420的轴承,外径>420的球轴承一般手工装配,基本原理一样。

网友:
谢谢十九楼的.

网友:
不懂是怎么装的

网友:
看了19楼的图,明白了轴承到底是怎么装上去的,呵呵

网友:
我装过简单的,事先留个孔,放完珠子后,用螺丝堵住~~
像那种周边无开口的真是没做过~~~

网友:
全部看了以后,还不是很清楚,有没有更详细的,拜托。

网友(2009-06-24):
内外圈放在一起,装滚珠(将滚珠集中到一侧),最后装保持架;我在一拖见过人工装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有没有些资料啊,共享

网友:
好像很深奥  不是很懂
慢慢学习

网友:
用设备装的全自动装配线我厂就有很多

网友:
有做轴承的贴点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2009-08-02):
以上说的都是那种两边压到一块的保持架吧,可是有一种整体式的保持架是咋装配的呢?

网友:
以上说的都是那种两边压到一块的保持架吧,可是有一种整体式的保持架是咋装配的呢?
引用 网友A:
也想搞明白  自动化程度高的情况如何装配?

网友(2009-09-04):
望做轴承的大师多指点

网友(2009-11-30):
原来如此,学了!

网友(2011-04-18):
19楼说的都是那种两边压到一块的保持架,我们在洛阳轴承厂看见的就是这种组装方法。先是内外圈靠在一起,然后把滚动体放空隙里,机器一压,专门拨滚动体的工具一拨,滚珠就分散到内外圈之间了,然后调好距离,把保持架扣好就行了。
可是有一种整体式的保持架是咋装配的呢?我一直都没有见过,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静静地等待中。。。。。。

网友:
知道了啊,谢谢赐教了啊

网友:
小童鞋很迷茫,,,渴望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深刻了解了

网友:
How it made 有一期讲滚珠轴承装配的

网友(2012-07-23):
热装和冷装是把轴承装在轴上用的方法,至于轴承的组装法方是这样的,手里那一个内圈和外圈,内圈紧贴外圈一边,另一边空出较大的空隙,再把钢珠放到空隙里,数量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把这几个钢珠弄平,再把内圈忘空隙方向挤压,在轻轻旋转就进去了,之后在把钢珠散开装保持架,以上为608为例,至于这个人工的速度问题不用担心,应为有自动装配的机器,一条龙的

网友(2016-03-14):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想知道那种保持架是整体式的轴承该如何装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