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滚珠裂开---请教

楼主(2008-03-25):
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设备,在运转一段时间后,有一些轴承(深沟球轴承双列在上面)里面的滚珠裂开内圈裂开。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轴承的质量有问题;或者轴承太小了;无法承受如此大的力。

网友:
什么设备?轴承用在那个部位?

网友:
我感觉是轴承质量不好,振动大不大?

网友:
可能主要原因是负载太大,轴承的载负太大。
楼主最好说的清楚一点,什么机器,载负多大,轴承是上面型号等等。

网友(2008-08-07):
缺油造成保持架损坏,磨粒进入滚道后又将滚珠卡死,这时就会出现滚珠挤碎。

网友:
我们设备(滚轮)上最近也出现可类似问题,主要是轴承质量太差

网友:
是不是负载的类型为冲击负载?

网友:
你的信息量很难判断具体原因,轴承质量的可能性比较小,要看你的轴承选型上具体分析验算一下!

网友:
(1)轴承的质量不好也会引起保持架坏.(2)装配时间隙调整不当(过紧)滚珠与内圈磨擦过大,内圈滚道一块一块的剥落,剥落的地方就要凹下去,当滚珠走到这个地方就会落下去金属保持架的会卡死或断掉脱落,尼龙保持架的会打碎断开.(3)轴承的型号选择不当,承受的负载太小.(4)机器传动箱轴承孔的同心度不好,一根传动轴穿过箱体时,两头的轴承孔不同心.轴承装上去要不了两个月就坏了.这种现象我遇到了很多.

网友(2009-07-04):
轴承质量是一方面安装上质量差是主要的

网友:
选择轴承关键选择正规可靠的供应商,即便轴承损坏会有工程师解决轴承损坏的原因

网友(2009-08-06):
主要原因是负载太大,轴承的载负太大

网友:
(1)轴承的质量不好也会引起保持架坏.(2)装配时间隙调整不当(过紧)滚珠与内圈磨擦过大,内圈滚道一块一块的剥落,剥落的地方就要凹下去,当滚珠走到这个地方就会落下去金属保持架的会卡死或断掉脱落,尼龙保持架的会打碎断 ...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有道理。

网友:
内圈裂开啊,力量从外向内不容易做到吧,可能是轴热膨胀吧

网友:
10楼的说的比较清楚详细
建议楼主把使用情况说清楚一点。

网友:
轴承的使用太复杂了,原因也来自多方面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轴承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轴承的问题吧

网友(2009-09-08):
首先 考虑到轴承是否适合 用在此设备上
还有 要考虑到 装配过盈量的问题
还有 轴承裂了  一定是不能用了

网友(2009-10-17):
长见识了

网友:
质量是一方面,可能是负载太大。我以前搞过粉碎机,天天换轴承,后来减少减少负载,配各个叶片配重平衡,几个月都难坏,因为条件恶劣,定期加点黄油就好

网友:
轴承质量和安装的同心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