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活塞与导向套焊铜---请教

楼主(2008-03-25):
请教论坛里的前辈们:
有一种液压缸活塞与导向套焊铜的技术,这种方法是如何实现的?我们这里的电焊老师傅都说焊不好,上一次两个人用氩弧焊焊了一天,才勉强焊了一个导向套,而且焊得车间里面烟雾腾腾。
有的人说有氧焊可以实现,可为什么就是焊不好呢。到底是怎么实现的,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还是需要有什么专用设备。在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这里这么冷清吗?我发了两个贴子居然没有一个人来回复??

网友:
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没问题,但焊接工艺讲究(主要焊接内孔难度大)。在焊接前要清除被焊区的油污、锈蚀等杂质;被焊接件要求预热处理,焊接时要调整好焊接规范参数,如:堆焊电流、堆焊速度、焊丝伸出长度;焊丝走向应由里向外焊接,堆焊焊缝相邻两焊缝的节距等都有一定讲究, 焊完每焊一道焊缝要自检,如有缺陷应修补后再进行下一道焊缝的焊接,焊完后清除焊后杂质,焊后保温缓冷,在车到图纸要求。提供一图纸供你参考

网友:
我看见人家用氧焊也可以烧的 但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要用铜焊

楼主:
羚羊版主,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是自动送丝的那种吗?),那铜焊丝是什么材料,或者什么牌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羚羊版主,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是自动送丝的那种吗?),那铜焊丝是什么材料,或者什么牌号?
对,牌号请看图片。关于焊接工艺我不太了解,具体问题到焊接栏目提出吧。

网友(2021-11-08):
现在有现成的铜堆焊机,装上去,直接焊就行,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这么冷清吗?我发了两个贴子居然没有一个人来回复??

你这主要原因应该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2022-02-23):
现在的技术,很容易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