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形的预防措施有哪些?

楼主(2008-03-25):
在碳钢焊接过程中都有哪些方法来预防焊接变形?

网友:
我以前搞钣金都是靠工装要控制焊接变形的,但是也不能完全控制住。影响焊接变形的因素太多,而且变形量貌似不好算,我们一般是靠经验和试验来找焊接变形量,然后在工装上设置相映的逆变形。

网友:
简化结构,精简焊逢,
不使得焊逢密集
把握焊接顺序,不使其有较大内应力
反变形
加工艺撑
严格控制焊接线能量,或边焊边冷却

网友:
可以对工件进行预变形,从焊接方法、焊接顺序上考虑,或加工艺支撑或垫板,刚性固定等

网友:
要从焊接方法、焊接顺序上考虑,如果需要用到全满焊的话,先进行段区点焊,再补加满焊,甘就可以减小变形的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我这有个焊接的项目,等开工了还需要你们的支持啊。

网友:
楼主遇到具体问题时提出来,那样解决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预变形不是个好办法,最好是分段焊接,焊点不要过密,或者是在焊口的对面同时焊接

网友:
要具体看是什么结构的焊件

网友(2008-06-14):
结构钢焊接变形的总类与火焰矫正,多多指教。

网友:
变形,唉!很麻烦,不好控制,采取合理的焊接顺序,多层焊,逐步增强焊件刚性(也就是一条焊缝不要一次性焊完)在薄弱部位加临时支撑,这些是预防措施,焊后还要做很多矫正工作,视所在单位条件而定

网友(2009-05-21):
forum有多偏此主題的文件,找找能让楼主滿意的

网友(2010-06-08):
焊接变形肯定是存在的    就是尽量控制
按照制定的焊接工艺    采用适当的焊接方法
正确的焊接顺序
焊工本身的水平也很关键的

网友:
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采用分段分区域焊接同时采用辅助冷却,焊接手法上注意速度不能太慢

网友:
做一个水箱,放在水箱里面焊接,是一个老师傅说的,自已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不知道能否有效的控制变形!

网友(2010-07-14):
两块板先点焊固定,再焊其他部位,焊接好冷却后敲开

网友(2011-02-28):
薄板的焊接变形不好控制的。

网友(2012-11-05):
求关于预防焊接变形的书,有没有那种举例子比较多和典型的,真心求学

网友(2013-04-30):
刚性固定法、合理的焊接顺序、适当的焊接线能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