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评定,拟合曲线---请教

楼主(2008-03-25):
本人刚接触粗糙度仪,三丰SV-3100.对于测量后的拟合曲线不是太了解,什么时候用P曲线,什么时候用R曲线,发现用两中方法相差很大,

网友:
P曲线是原始曲线,R曲线是滤过波的曲线,滤波器又好多种,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不知你检测哪些参数?

楼主:
就Ra,Rz,什么时候用P,什么时候用R,今天我测一带轮,要求Rz小于10,测长5MM,取样长度0.25,发现出现错误,无法给出结果,而用0.8就可以.我测的是圆弧面,要滤波吗

网友A:
需要滤波,Ra、Rz均属于滤过波的参数(参数以R开头需要滤波,参数以P开头的不需要滤波)。取样长度、评定长度以及相应参数值是相对应的,且评定长度需5个取样长度,具体见下表:
取样长度L(㎜)        0.08                      0.25                       0.8               2.5                  8.0
评定长度Ln(㎜)        0.4                      1.25                        4                     12.5                  40
Ra μm               ≥0.008~0.02         >0.02~0.1         >0.1~2.0      >2.0~10.0     >10.0~80.0
Rz. Ryμm               ≥0.025~0.10         >0.10~0.50          >0.50~10.0    >10.0~50.0    >50~320

网友:
以你所述的情况,应选择取样长度0.8,评定长度4.0,否则,不足5个波峰和5个波谷,Rz值无法计算。
检测圆弧面仍需滤波。

网友:
Rz在不同标准中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1.国标(GB3505—83)中Rz定义:
Rz(微观不平度10点高度):

在取样长度内5个最大的轮廓峰高的平均值与5个最大的轮廓谷深的平均值之和。
2DIN标准(DIN4768)中的Rz
为使区别于其它标准中的Rz,我们记做Rz(DIN
若把每一个取样长度内的轮廓最大高度值记作Rt,则在评定长度上的Rz(DIN),就等于5个取样长度内的轮廓最大值的平均值。
3.国际标准中“Rz”的定义(ISO/DIS 4287/1
在评定长度上,五个最高的轮廓峰高度和五个最低的轮廓谷深值绝对高度(相对于轮廓中心线)的平均值之和称为十点高度,为示区别,记作:“Rz(ISO)”
4.上述三个标准中“Rz”的区别:
1)、共同点:都是描述轮廓的平均高度。
2)、不同点:
a)、国标(GB3505—83)中的Rz:
   是在某个取样长度中去定义的。它的含义就是在取样长度内的平均轮廓高度(局限在取样长度之内)。
b)、DIN标准(DIN4768)中的Rz(DIN):
   是在评定长度中定义的。其含义就是每个取样长度中的轮廓最大高度之平均值(每个取样长度的最大值的平均)。
c)、国际标准中的Rz(ISO)(ISO/DIS 4287/1
是在评定长度中所定义的。其含义是评定长度中五个最高轮廓峰和五个最深轮廓谷绝对值的平均值之和。(不受限制)
5.三个标准中Rz量值的大小:
一般地讲:  Rz(ISO)≥Rz(DIN)≥Rz
原因,Rz(ISO)是取其评定长度内五个最高轮廓峰和五个最深轮廓谷平均值之和,它不受取样长度的限制;Rz(DIN)是取评定长度上每个取样长度内的最大轮廓高度之和的平均值,它要受每个取样长度必取一个最大轮廓高度的限制;Rz被限制在一个取样长度之内取值,所以它有可能量值最小。
说明:当出现了同一评定长度内的五个最大轮廓峰和五个最大轮廓谷都集中在同一个或同几个取样长度之内时,上述推论不成立。

网友:
检测圆弧面需要滤波。不然的话,弧面他也会当作你的粗糙度带入计算

网友:
表面粗糙度参数非常多Ra、Rz只是最常见的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滤波,Ra、Rz均属于滤过波的参数(参数以R开头需要滤波,参数以P开头的不需要滤波)。取样长度、评定长度以及相应参数值是相对应的,且评定长度需5个取样长度,具体见下表:
取样长度L(㎜)        0.08                     ...

照你说法,我选取样长度0.25,那评定长度就一定是1.25了吗,不能延长.还有如果我要换测针,机器有一个校对程序(校测针
),但要求我把粗糙读样板平面找平,这是为什么,它直接出来是Ra,还要不要滤波

楼主:
或者假定我的评定长度不足4毫米,而我的Rz要求是小于10,那参数该怎么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你说法,我选取样长度0.25,那评定长度就一定是1.25了吗,不能延长.还有如果我要换测针,机器有一个校对程序(校测针
),但要求我把粗糙读样板平面找平,这是为什么,它直接出来是Ra,还要不要滤波

Ra就已经是滤过波的参数,未滤波的算数平均值是Pa。肯定得找平,要不测针会超出测量范围,要么将测量范围设置大些。你用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粗糙度仪?
根据你工件表面粗糙度小于Rz10,取样长度必须选用0.8,评定长度可以少些(检测长度不够的情况下),但必须是0.8的倍数,可以是1.6(2个取样长度)、2.4(3个取样长度)、3.2(4个取样长度)、4.0(5个取样长度),这要看你的工件的检测长度够不够,但最好是5个取样长度,这样才接近真实值。

楼主:
三丰SV-3100,我是指在不超出测量范围的情况下,找平与不找平结果的区别有多大
"根据你工件表面粗糙度小于Rz10,取样长度必须选用0.8",但是零件有误差,大于或小于0.8的取样长度也要用0.8的?测Ra好象不要这样.我在测的时候它会给出结论(Ra,Rz),但还要你手动滤波

网友:
拟合曲线只是个显示问题,没意思。
选用不同的过滤算法能很少的差别。
计算过程是自动的,只接读出来就可以了。
测量参数对结果有影响,如何选测量参数,LFY回答得很详细了。
唯一要小心的是,在测量非平面时,轮廓曲线打出来后,要观察一下有没有“漂移”(曲线不是均分在中心线两侧),产品轮廓因素有没有滤去。
若有“漂移”或轮廓未滤干净则测量结果会偏大。

所有的粗糙度仪只可以用于测量平面或标准球面。
测其它形状时,轮廓一般都无法完全滤除,结果会明显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丰SV-3100,我是指在不超出测量范围的情况下,找平与不找平结果的区别有多大
"根据你工件表面粗糙度小于Rz10,取样长度必须选用0.8",但是零件有误差,大于或小于0.8的取样长度也要用0.8的?测Ra好象不要这样.我在测的 ...

找平和不找平是否对检测结果有影响取决于测针的结构,我不知道你的测针使什么结构,测针外部有无保护罩,有的话会有影响。影响有多大你可以试一试。经验告诉我,工件被测面和测针运动方向越平行,测力压缩越接近中线,检测结果越接近真实值。
Ra和Rz都是经过滤过波的参数,不过前者不受滤波器类别的影响,而对后者影响很大,因为不同的滤波器评定方法不一样,结果就差别很大,你需要什么样的Rz值就选择什么样的滤波器。Rz具体不同的定义请看我在6搂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