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箱可否用HDPE材料做?或者更好的建议

楼主(2008-03-25):
请教汽油箱可否用HDPE材料吹塑完成,或者更好的塑料建议。
谢谢。

网友:
如果只是保存汽油,HDPE应该是没问题的,而如果是汽车上的用的汽油箱,可能要考虑机械强度,耐温的其他因素,现在好像有汽车上的油箱是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为主原料制作的。

楼主:
谢谢回复,我们的油箱是用在汽油机上,不是汽车,不过也是要考虑机械强度和高温、腐蚀等因素。欢迎别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