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测量可实施性和展望---讨论

楼主(2008-03-25):
讨论:非接触测量可实施性和发展展望
我从事计量检测行业多年,亲手设计过很多的量检具,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是物理检测。用一个衡器来比对一个物体。这个也是测量学最基本的原则。前几天很多客户在向我咨询一些特殊行业,特殊工况情况下测量方法的时候,让我的思维就不是那么的游刃有余了。这就让我想到前次在百度搜索时看到的非接触测量。非接触测量主要的是把光电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糅合到机械测量中,(当然中间有很多传感技术)从而实现快速,准确的非接触测量。目前的三坐标与影像测量等设备就是机械与计算机,光电,传感技术等部分高新技术结合而产生。但是这些设备只能满足通用性,不能解决特殊性,所以还是不能满足我们工作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于是对以上这些新技术更好,更全面的结合在一起的专用设备应该是我们迫切需求的。所以在此我就发起这个讨论,调研一下,我们在工作中有遇到哪些需要用非接触快速测量的,供那些有能力的人或公司来帮我们解答。同时大家发散思维讨论一下非接触测量的发展趋势?

网友:
光栅尺,非接触测量距离

网友:
影像与光栅尺结合非接触测量

网友:
这个事情比较郁闷。关键是企业决策者不是足够的重视。其中的习惯思维方式占很大成分。想想吧:一把尺子可以解决的事情,你偏偏要化许多钱——什么意思?!如果有闪失,那么你就完了。

网友:
这个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的一种不可能用传统测量方式或者提高检测效率的检测方法的讨论。
工作中经常遇到,我就遇到过一种检测,在一个大型的铸造车间里面,铸造的东西超过2米。在出炉后快速的检测出该铸件是否合格,是否有足够的加工余量。如果不合格,机械手立刻就放入旁边的熔炉。请问大家,这个如何测量,如此高的温度,没有办法接触。速度又要求快。

还有一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个半米左右的冲压件,流水线的东西,经过前一个工序后要测量它的表面的平面度和几个孔的位置度。因为冲压件本身和其他的诸多因素要求在中间加入一个这样的快速检测工序,自动分离NG的产品,如果单件的东西放在三坐标上面测量可以,但是这样的话这个流水线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请问大家,这个又如何测量,速度快,自动辨别好坏。

这些应该都要用到光电技术,计算机,传感技术,然后加之机械硬件的支持来测量的。

网友:
楼上提到的第一个例子 和非接触检测沾点边,余量应该很大了,温度差都可以不考虑或者用补偿的办法;第二个就是你说的那些了。

网友:
个人认为两个发展对它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一,计算机,因为计算能力的发展,使得更多非正坐标系统的检测设备能更灵活的处理数据
第二,激光  激光的实用化,目前主要激光的频率和利用率都还不能达到满意的程度,现在的激光波频段都较宽,估计随着激光的发展,现在的精度绝对会跳高,同时现在关于光强和反射的问题也能解决
三丰 lk

网友:
5楼请提供精度.
尺寸精度的话用激光设备可以测量

光洁度我见过资料说的,至于目前具体发展的状况就不清楚了
一种是通过光线的干涉,就像我们用平镜检查量块一样看干涉条纹进行比对,
另外一种是通过反射后能量和入射能力比例来比对

今天心情好,发几个让大家看看

网友:
收藏下来。学习学习了。谢谢以上的各位老大给我的分析。
认真学习去了!

网友(2008-06-03):
这个问题太大了吧。
就我所了解的,非接触测量传感器有蛮多的,对于测量范围比较大的有激光干涉仪,中等测量范围的有三坐标测量上用的线阵扫描头,图像测量传感器,生产线上常用的有三角测量法激光测头,测量外径用的线阵CCD,小尺寸光学传感器有光谱共焦传感器。这些传感器一般应用都需要一个系统,包括传感器,信号处理模块,有的还要专门的软件。
其它常用的非光学的传感器还有电涡流式,电容式等。
光学测量的国外的技术已经蛮成熟的了,完全可以集成用于一些常规外尺寸的检测(比如曲轴光学测量机就是用的线阵CCD传感器),国内的电涡流,电容式传感器也已经有很多了,有兴趣的朋友完全可以自己做做试验,考虑考虑开发新产品。
我很想做点试验,做点东西,可是没有时间,也没有资金啊。

网友:
气动量仪,是不是也算非接触测量啊?

例如,测量孔径时,用非接触式,可以避免受到粗糙度的影响,是不是?

网友:
楼主发起的这个讨论很及时啊,我正想学习下关于影像测量方面的东西。
有些问题想请教诸位大侠
影像测量仪的技术参数一项有如:线性精度±( 2+L/200 ) um,其中L是否为行程
若为行程相当于一米 行程的话线性精度±7um,这样理解对吗?
另外,国内好像只有代理德国日本这类产品的。
有生产这类产品的厂家吗?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搜索一下,国内很多的

网友:
国内生产的投影仪很多,小弟也有这方面的产品 可一和我了 了 QQ466915275

网友(2009-10-13):
门口警卫每天早上对上班的员工测体温的那个红外测温计 也属于非接触测量吧

测量宇宙更得非接触喽

网友(2009-12-30):
我们公司的领导对于非接触测量结果是不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