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到一批压力机,吨位500T---请教

楼主(2008-03-25):
本人从事液压设计整一年,经验严重不足.
虽然经常接触到各种油缸,但都是些小油缸.最大的不过Φ160(内径)
最近接到一批压力机,吨位500T,我选了Φ500的缸,Φ280的杆,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心里没底了.
希望各位同仁指导下.
力学学的不好

网友:
如果是液压机的话,你这样配置杆经肯定不合理,500缸径一般配480,470,450,420等,太小的杆经不合适。

网友:
楼主,根椐你的资料,压机出力500tons,500的缸,280的杆一般来说是有点细了.这也具体要根椐实际的工况决定,是否有空回程缸,如果没有杆腔面积大,系统流量要加大,不然回程速度太慢.还有杆径细了,载荷集中对滑块受力也不利
不过压力机一般都用柱塞缸比较多,也比较便宜.如果是油缸下置式的最优,利用自重回程,如果油缸上置式的话,就要加两个小缸实
现空\回程快速

网友(2012-11-17):
系统压力是多少???如果按你说的缸径为500的话,压力要25MPa.

网友(2020-01-14):
感觉你们好专业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