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_data initial error! 0X5f 报警---请教

楼主(2008-03-25):
数控车  西门子802D系统,启动系统时出现 MM_data  initial  error!  0X5f 报警。再没有继续启动,停在那个状态。请问各位大虾,什么回事?什么解决?

楼主:
救急!

数控车  西门子802D系统,启动系统时出现 MM_data  initial  error!  0X5f 报警。再没有继续启动,停在那个状态。请问各位大虾,什么回事?什么解决?

网友:
查维修手册啊   应该是:电源模块初次数据错误   换一下开关电源试试$ Y. g8 n! C( }1 z  s
     我们这儿大多是发那科系统  都有维修手册的

楼主:
请西门子高手帮忙呀!

我查了说明书了,但是没找到,请西门子高手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