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10D的系统,机床是新买的,就是回不了参考点/?为什么?

楼主(2008-03-25):
西门子810D的系统,机床是新买的,就是回不了参考点/?为什么?
请赐教???

楼主:
台湾欧马集团MVC C850的机床

网友:
请描述当执行回参考点命令时候有什么现象产生,是没有任何动作还是回参考点不准确?

网友:
应该会报警吧?没有出现什么提示那?
QQ:343222357本人菜鸟一根

网友:
得看是什么编码器。要是绝对编码器的,那回零是要改参数的。
要不是,一般考虑零点开关是不是能正常触发和脱开。
楼主还是要仔细描述一下现象,另外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
找机床售后服务啊?
你们验收的时候怎么不仔细验收啊? 要懂得利用自己的权利哦

网友:
西门子810D的系统用的编码编码器,不用回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