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工程图模型尺寸问题

楼主(2008-03-25):
模型尺寸自动插入到工程图后,进行整理,不必要的进行隐藏,隐藏后如果又需要个别尺寸,如何单独显现,请各位赐教,现谢谢了

网友(2008-08-16):
最好不要用“隐藏”,直接删除好些。下次又想要显出来,再重新点“模型尺寸”就好了。

网友:
把不要的删除,需要的添加

网友:
隐藏以后可以选择显示隐藏尺寸来显示,但会把隐藏的尺寸都显示出来,不好用呀

网友: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建图层,和CAD差不多的操作了。

网友:
现在的sw插入模型项次好用了吗?我都是自己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