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机械结构的固有频率?

楼主(2008-03-25):
对于一个普通的机械结构系统,如一台机床,一张桌子等等,有其特定的频率,固有频率,请问这个固有频率应该如何去理解?如何计算,有何用途?
谢谢!

网友:
我也正为此苦恼,设备上的变频电机在45~55HZ之间工作时,就引起共振,正好是我们需要的频率段,期待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固有频率就是引起最大共振的频率,通过有限元分析、激振测试可分别得到理论固有频率与实际固有频率,得到固有频率的目的就是使其避开工作频率段,在有效工作范围内得到稳定的精度保证。
改变固有频率的方法有多种,最常用的方法是在设计阶段改变结构,如局部增加筋板、改变壁厚等。对已经引起共振的,可通过增加减震措施、局部加重物等改变设备的共振点。

楼主:
我们现在是做衡器的,由于传感器与整体的结构连接在一起,这个机械结构的固有频率对传感器的一个指标有影响,所以在想办法看看如何测出一个结构的固有频率?
还有固有频率与结构是否有什么联系,即以后我们应该用什么的设计结构来得出最终我们想要的结构?

网友:

谢谢三楼,你的解释通俗易懂,以长知识了

网友:
长见识,谢谢!

网友(2009-08-20):
回复 网友A: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在设备上的,传感器安装的机构上,整机的振动频率对传感器的影响有多大,如何排除都还等着解决呢。你是怎么测出来的呢?怎么去分析你的传感器受影响了呢?

网友:
我们常用的是用ANSYS进行模态分析,得到固有频率,如果会因为电机等引起共振的话就改结构,避开这个频率段

网友:
dui 弄懂了  长见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09-10-05):
长见识了 感谢

网友:
《现代实用机床设计手册》上册,有介绍,很详细

网友(2017-12-12):
我们的设备也疑似发生了共振,电机在转   整体震动,但也没确定是不是由于共振导致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