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度锥孔,与钢球密封,老是达不到要求---求助

楼主(2008-03-25):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遇到一个液压件,60度的锥面与钢球配合密封,但密封效果相当的差啊,现排除钢球问题,60度锥孔是数控车加工的,如是机加问题,可能是那些因素呢?

网友: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内锥度表面粗糙度差。要达到密封效果,内孔要经过精密研磨

网友A:
钢球硬度要大于锥面的硬度,用压机压钢球,使锥面被钢球挤压变形,才能保证密封。

网友:
同意1楼和2楼的说法..我在的公司也有压钢珠密封的零件,锥度面材料软的话压珠子还不能密封的前提下请楼主再次确认下你们所用的钢珠是不是合格的(很多钢珠是不圆的,压入后无法密封)

网友:
60度的锥面与钢球配合密封普通的数控车床可能是达不到的,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数控车?刀片呢?还有你的工件的材料?例如喷油泵的阀芯锥面都是磨的,也会出现密封不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锥面跳动引起也就是圆度不好引起,还有一个就是粗糙度
解决办法:
1. 更换设备。  小巨人的数控车还不错的
2. 楼主可以考虑成形刀精整加工(我们以前用的过,效果还行,但是也不是很理想)
3. 磨削锥孔,假如可行
4  检验钢珠,要怀疑一切

以上,供参考。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网友:
1.圆锥面跳动超差
2.钢球圆度超差
3.光洁度不好
试着查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我看了下,我们加工的锥面粗糙度在0.8左右,直接车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解了可能造成的原因,现在只能挨着排查了
对楼上有几个同志所说的用压力机的办法,这个到是有条件马上就可以试试,但不确定两个谁的硬度大,得查了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更换设备,恐怕是不现实的,呵呵,节约成本啊
钢球是外购的,真没检验过,怎么检验呢?圆度

网友:
嗯,就是检查圆度.
设备不好就用千分尺量下吧.

网友:
3坐标啊哈哈
对60度面和球检测.看准不准

网友(2008-06-14):
回复 网友D:

钢球一般都是淬过火的HRC60以上,圆度最差也要0.02mm,所以球的硬度一定大于件的硬度,且球的圆度也没问题,大不了换一粒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球硬度要大于锥面的硬度,用压机压钢球,使锥面被钢球挤压变形,才能保证密封。
赞成此方法。

网友:
因为此类密封为线接触,应该为圆锥孔或钢球两者的圆度有问题,重点检查圆度。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密封效果和圆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一般来说就是圆度的问题了,数控车车圆,圆弧,及其它方程曲线都特别要注意考虑刀尖圆弧角度。记得用上左右偏刀!这样车出的产品才更加接近实际尺寸。
这样产品的密封效果一定不会太差了

网友(2009-07-18):
把60度改成160度就可以了,60度不易形成密封凡尔线,最重要的不是锥面粗糙度而是孔的圆度。6、5的孔用8个的钢球200MPa都可以封得住。

网友:
千分尺怕是量不到。用杠杆千分尺可以达到!钢珠尺寸是小数点后四位数

网友(2009-10-26):
有没有专门介绍钢球密封的资料啊

网友:
赞成三楼的,一定要用同型号的钢球先在锥孔中预压过

网友:
钢球必须保证保证是G10等级以上的,再就是孔的跳动要控制在0.01以内;我们常做液压密封件。有空可以联系我!

网友:
加大压力,如果没压破,肯定能密封!

网友:
千分尺估计不行吧,是不是要研磨啊?

网友:
钢球的直径是多大?60度是从哪里借鉴过来的?我考虑有
1.锥面与压紧螺纹的同心度
2.60度与钢球的直径配合不上不太科学
3.锥面的光洁度也有影响

网友(2015-05-14):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们有个球面硬密封的产品,密封面要、0.4,你们那个锥面粗糙度0.8,我觉得粗糙度大了,粗糙度加工到0.2-0.4试试看吧!毕竟是线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