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面边缘崩料原因分析---讨论

楼主(2008-03-25):
今天试验刀具,利用直径80的盘铣刀(12齿)粗铣圆周平面,HT250,Ap=4mm,S=840,进给量F给到1500的时候,每个工件的端面边缘会出现一两个掉渣处,形成小缺口(刀片没有损坏)。
请问大家这会是进给量较高造成的吗?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进给量、材料、刀具磨损程度等等多方面因素都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看了楼主的表述我感觉有可能是这几面的原因
1.铣的材料是比较脆的
2,铣刀的刃是不是不锋利
3. 进给 太快,转速不够

这只是个人见解,期待大侠出现

网友:
Ap=4mm不属于讨论缺口的实际操作范围
一般在1以下才可以讨论实际点吧
你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讨论
还有现在要把S和F说具体点了哦
因为高速机已经使用,和S.F在定义上要具体划分

网友:
端面边缘会出现一两个掉渣处,你查下是不是在进刀处位置,如果是的话,F打小点吧

网友(2008-08-19):
楼主材料没有注明,不过从你描述的看出肯定是脆性材料(不同材料切削参数可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F=1500不算太高,不过要与转速相配合,配合不好就会出现这个原因

网友:
刀具进给的问题,铣床工最基本的技术.按以下方式加工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按照楼上,脆性材料(HT250)一般耐压怕拉,始终给工件待加工表以压应力,则很少会出现崩角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你的进给量高,与你的转速不配而造成的

网友:
刀具的角度  跟切削面的锋利程度有一定关系

网友:
8、9楼的正解。

网友(2010-03-21):
主要是铣刀的主偏角,建议用45度的主偏角,径向力与轴向力相互抵消,当然进给放低,或刀刃锋利对崩力(掉渣)也是一个减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