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的供气压力一般是多少?

楼主(2008-03-26):
工厂里的供气压力一般是多少?

不同的工厂会有不同吗?

网友:
4-5个大气压

网友:
工厂供气动传动的供气压力主管道应不低于0.7MPa,用气点一般调整为0.4~0.5MPa。

网友(2013-12-26):
一般空压机输出不低于7~8巴,
气罐压力不低于7巴,
气动工具用压力6巴以上,
冷却、清洗用压力不高。

网友:
工厂集中供的压缩空气的压力,一般定为0.5MP,定为此值的主要原因是,供气使用普通的水煤气管,这种管比较经济可靠。水煤气管的出厂状态为8kg/c㎡所以,供气要小于此值,考虑管道使用年头多了以后,承压能力会减少,所以一般定为0.5-0.6MP

网友:
貌似目前气动元件所需提供的最大空气压力也就1MP多点

网友:
我厂是0.6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