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头货车的车头与车卡是怎么联接的?

楼主(2008-03-26):
平时见到好多的拖头货柜车,可就是不知道车头与车卡是怎么联接的?是不是使用电磁什么的啊。认识的给讲讲,谢谢

网友(2008-05-18):
不是,是由转盘 卡轴

大货车现在 都是这种连接方法

楼主:
具体说一下,可以吗?上个图看看就最直观。是不是一个转盘,卡轴卡上后,转盘再转一定角度卡住的呢?

网友:
牵引车上有个鞍座,半挂车上有个牵引销,车头往后一倒牵引销进到槽里就自动锁住了,不过倒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到位,否则往前一开半挂车就栽到地上了,我就碰见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