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挖掘机行走减速机壳体爆裂,液压油喷出去4米多!

楼主(2008-03-26):
该挖掘机使用的行走马达和减速机是意大利康迈尔的。使用不到10小时的时候发现前进行走正常,后退的时候有机械的尖锐的摩擦声,还没来得及停机检查,减速器壳体就爆了,喷了我一身的液压油.按理说,减速器内不应该有液压油啊,是不是油封坏了?请个位高手来帮忙分析分析,对了, 这个减速器不带停车制动的。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还是由于卸油口D的压力太高,下面我传一个该型号减速机的样本.当然,我说的D口压力高的前提是减速机里面齿轮的润滑靠液压油来润滑.

网友:
PGR样本

请查看样本

楼主:
回梦游先生

梦游先生做挖掘机么?您能把这个行走装置的图纸传给我么?您太厉害了,这个行走装置在中国用的还不是特别的多吧,佩服您的博学!!还有,这个减速器的润滑是靠齿轮油润滑的.我知道的好像只有KYB的减速器润滑是用液压油润滑的.估计是马达和减速器之间的那个油封打穿了,液压油进入了减速器壳体,再加上回游背压太高.所以马达壳体承受不住这样的高压时壳体爆裂.这只是我的简单的猜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再回梦游先生

该行走马达的图纸,传上来大家一起帮忙看一下

网友:
,我们目前也在开发回转、卷扬、行走的行星装置,替代国外进口产品,各位大侠有时间不妨指点指点,谢了!

网友:
呵呵

太好了,今天有长见识了,感谢共享的pdf资料

网友:
可能是背压高了,把里面的密封打穿了!
% e) r. ?8 k/ [$ m7 Y进口的东西,使用要求比较高,有时管路中的毛刺也可能对它造成破坏!

网友(2008-05-10):
拍个马达部分的照片来看看~

网友(2008-08-05):
真够强的 应该是油封击穿惹得货 高压油进入低压区了

网友:
秋蝉你好,
看了COMER的图纸,减速机内侧为柱塞马达,高压腔,外侧为二级行星减速低压区,两腔不通,靠加入的液压油润滑。外壳上两个螺帽为加油口。
你分析没错:若是液压油将端盖击穿,应是油封问题,高压油进入低压区。
我用过意大利另一家马达减速机,发生过类似问题,原因很多:
1,背压极限为2-3BAR,回油管太细,背压过高会击穿油封。建议换根粗管。
2,若使用闭式回路,应保证泵的低压溢流阀压力高于冲洗阀的低压溢流阀的压力,至少2-3公斤,否则冷却油补不够,回路油温过高,油封容易损坏。测量两个阀的压力,通常泵侧压力19-23,马达侧15-20。
3,低压回路中的背压不能过高,若超过2-3公斤,补油泵供油就溢流了。
4,减速齿轮内可能有杂物
5,制动在慢速时打不开,你说后退出问题,是否为慢速。若采用双向平衡阀制动方式,建议将平衡阀压力调低。

请传泵马达控制回路的图,以便分析问题。

网友:
没看到楼主查出原因啊

没看到楼主查出原因啊, 从损坏看是高压油进入低压区, 说明高压区有元件泄漏, 或高压区高压回油油路堵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还是由于卸油口D的压力太高,下面我传一个该型号减速机的样本.当然,我说的D口压力高的前提是减速机里面齿轮的润滑靠液压油来润滑.

梦游先生您好。回油背压达到多高才能把那外壳给击爆?在实际中您是否碰到过高压油击穿油封后又把外壳给击爆的案例?那个油封面对的压力是高压油经柱塞中心孔道到达滑靴的起润滑作用的液压油的泄漏部分,这个压力是非常低的。我觉得应该注意那个尖锐的机械噪音。是不是机件故障?

网友(2009-03-25):
可能是背压高了,把里面的密封打穿了!

网友:
学习一下  新手入门

网友:
根据图片看应该是液压油在流出,所以判定为液压油传入,还有以上外的一种可能就是溢流阀故障,没有在高压时实现溢流,而此时挖掘机行走存在阻碍,也就是高负载时引起密封圈击穿。

网友(2010-03-31):
什么牌子的挖机啊?

网友:
长见识了,新人报到!.....

网友(2010-05-17):
震惊了,虽然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0-09-15):
挖机的故障真是千奇百怪啊!

网友(2011-11-11):
质量不行吧。。。。。。。。。。

网友:
学习一下。十分受用

网友:
长见识,谢谢意大利康迈尔的资料。

网友:
这挖掘机往前走都没事,往后走就炸壳了,这明明不就是回油管堵了嘛!楼主能不能检查一下软管接头部分,必要时要找根钢丝捅动一下,或者检查箱体回油接头和马达回油接头。还有泄油管部分,注意保存证据,

我猜想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三根油管接错了!

网友:
各位大虾:我前天判断严重失误!看裂纹是行星齿轮与齿圈崩齿(俗称崩牙、齿打了)所致!至于喷岀的液压油是裂纹所受的力顺着马达法兰被迫向外分力所致!静等结果,不对拍砖。

网友:
顶你26楼!什么管路接错,溢溜乏不起作用都TMD扯淡!

网友:
从后退时有尖锐的摩擦声来看,有可能是内部的行星齿轮损坏,碎片在高压油的作用下降客体打破了液压由随即喷出

网友(2011-12-23):
真够强的 应该是油封击穿惹得货

网友:
最近正好在做减速器课程设计 ,谢谢楼主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