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钢的发纹要求---请教

楼主(2008-03-26):
原材料为上钢5厂生产110mm的45#钢长约700mm,留加工余量单边1.5mm后进行调质处理,热处理后硬度HB169~227,加工后在直径85档发现延轴向有最长1CM,宽度大约0.1~0.2左右的发纹,颜色为黑色,在这想请教各位几个问题:
1:此类发纹产生的原因是否是材质问题?还是热处理问题?
2:关于发纹,是否有国标要求,规定45#钢加工后允许有多长的发纹,或者是干脆规定不允许有发纹。如果有,请告诉我是国标什么?查过了GB/T 15711-1995钢材塔形发纹酸浸检验方法和GB10121-88钢材塔形发纹磁粉检验方法,对于判定的结果均没有明确的答复。
3:此类发纹对产品的机械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
各位大哥们啊,有知道的没啊

网友:
属原材料缺陷45#钢一般不允许有裂纹(包括能探出的细微纹)对重要的结构件受疲劳强度的影
响.对一般件采用两端钻止裂盲孔磨坡口焊补即可

网友:
是板料还是热轧圆钢?规格尺寸是多少?

估计是热处理脱碳
微纹车得掉吗?

楼主:
热轧圆钢,原材料直径110,不是脱碳,车掉1mm后在周围仍有同类发纹

网友:
我说的是脱碳后淬火引起的裂纹,单边车去5mm厚度再看看是否还有裂纹
不知你说的发纹是何形状

发纹是否车加工时产生的振纹?

网友:
可能是淬火引起的裂纹,直径110的圆钢在淬火时操作不当,火候没撑握好,使工件内外温度不均匀,在应力作用下就会产生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裂纹,可用双液淬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