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材料的性能,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08-03-26):
小弟我做毕业设计需要做一些模具,里面涉及到一些材料的性能,不是太懂,希望有大侠帮我推荐一下。

第一种:用来做导磁回路,需要它有较大的导磁系数,硬度高(产生形变小)

第二种:只是做外壳,只要硬度高就可以了,最好是不导磁的。

第三种:用来做一个震动面,就是一个薄片,只要弹性系数比较高就OK了

多谢了,推荐一下,比较常见的,好买,易加工。

网友A:
第三种用不锈钢304咯。
第二种用pom,不导磁的?多大的尺寸啊。模具的话要做外壳吗,硬度要求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种用不锈钢304咯。
第二种用pom,不导磁的?多大的尺寸啊。模具的话要做外壳吗,硬度要求是多少呢。

多谢大哥
恩,要做外壳,对外壳也没有多大的要求,就不导磁就OK了,硬度我也不太懂,恩,对它施加200N的力,最好不要变形,就是上盖,是一个圆环,在圆环的内径的外边点施加200N的力,外径处用螺丝与下面的固定
还想请问一下,导磁体就是用铁是不是就Ok了?

网友:
不导磁用硬铝也可以,很多的也是直接硬铝铸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