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数控排版员?工作具体是干些什么的?

楼主(2008-03-26):
如题    请知道的告诉我下  谢谢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个职位,同样期待之中…

网友A:
这个是有仿形切割和自动送料数控冲床等设备的加工单位,为了材料利用率最大化而设置的一个岗位。工作类似服装行业的排版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仿形切割和自动送料数控冲床等设备的加工单位,为了材料利用率最大化而设置的一个岗位。工作类似服装行业的排版员。

谢谢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知道了  长见识了

网友:
新兴的岗位吧!以前从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