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一个二手油压机,整个系统要重新设计---求助

楼主(2008-03-26):
寻求油压机液压原理图
本工厂刚新进一个二手油压机,因为很多的零件缺少,所有整个系统要重新设计制作,系统的工作原理如图附件,泵为100YCY,油缸柱塞式杆径435,系统工作压力为26MPA左右,请各位大侠指点具体液压原理图有哪些缺陷,不胜感激。

网友:
先将楼主的原理图转换成图片贴出方便大家参考。

我个人认为这个液压机原理图较为简单,液压机的主柱塞在下降时建议分快速和慢速。
按这个图,1.  如柱塞在上止点换向阀还处于上升位置时,上油箱的液压油可能通过两个液控单向阀流到下主油箱,再次下降时主油缸会进入空气。2.  此液压机的主油缸长时间在上止点时会出现沉缸现象。3.  图中序号17的泄荷方式对系统冲击较大。

楼主:
谢谢2楼的建议,不过我对液压系统这一块没有什么经验,以前不是做这一行的,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指点,目前我用了比较简单而且价格比较便宜按照上面原理图的一套系统,短时间内不做改进,因为工厂的这个设备等着急用,还请大家提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2008-08-15):
some suggestions

1. 上边的不是液控单向阀,是充液阀
2. 用E型换向阀控制液控单向阀容易造成滑块下行时的爬行
3.机器顶部的充液罐要有一个回油箱的粗管道,以便流出多余的油
4 换向阀用电磁阀尺寸太小,油液升温过快

网友:
你能不能说出你的动作要求!这样应该可以很快帮你决绝问题。。。

网友:
楼主没说明完整哦?
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正在改液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