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个单子,表面处理看不懂,请教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26):
我接到一个单子,但是表面处理的地方有些看不懂,请教一下,文字如下:
clear alodine
per AMS-C-5541
Class 3,ROSH COMPLIANT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我知道最后一个
符合ROHS环保标准,这是欧盟推出的一项关于六项有害物质的限制标准
前面的不知,好像英语单词里面没有alodine.

网友:
clear alodine:清除铬酸阳极化(字面意思)
per AMS-C-5541:通过质普仪分析(这条我不确定
Class 3,ROSH COMPLIANT:达到3级ROSH环保标准
楼主做的是航空材料?

网友:
clear alodine 本色铬酸阳极氧化
铬酸阳极氧化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