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量计算,小女子请教

楼主(2008-03-26):
现在风机的风量是每秒7个立方,现在我要把这个风管接到一个房间里,在一个房间里吹,
请问这个房间的体积最小要多少啊  怎么计算的呀 谢谢

网友:
请问,风机往房间里吹,是为了实现什么功能要求。比方说正压,换气,通风,冷却,循环。

楼主:
为了排杂 吹灰 都是从风管里吹出来的

网友:
呵呵,这个要求不是很高,是循环通风的作用,每秒7立方的换气量够500平方高3米的厂房用了。

楼主:
如果是1.7米*4米*8的屋子可以吗?
还有请问如何计算最小屋子的面积呀?
谢谢 在线等待

网友:
不管房间多大,都得有个出风口。否则风是吹不进的。如作为排杂沉降用的空间,这个空间只要能让风速低到所排杂质能自重沉落,这又得考虑你所排杂质的质量了。

网友(2023-07-24):
通风换气有个循环时间的,按照时间算就可以了,比如5小时循环一次,就可以知道多久房间需要多大了

网友:
謝謝版上大大的解答讓我得到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