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模铸造的表面有砂眼,如何去除?

楼主(2008-03-26):
(45#;单重0.336kg;75x44x40)熔模铸造的表面有砂眼,有什么方法去除(经济、方便)。还有这种铸造方式生产的零件表面都存在这种情况吗,精密铸造应该不会这样的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我的贴子啊,表面去除砂眼采用焊补的方法时会产生裂纹(及少出现,但能否根本杜绝)还有就是如不能杜绝,还需要采取那些手段消除。?

网友:
非得要去除吗?给他堵上!

那天看了个堆焊修补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来补,你去做做试验吧

楼主:
焊补,没错。但是我在检查的时候发现焊补后有裂纹出现。怎么样才能不让裂纹出现。

网友:
可以用碱爆的方法,具体步骤请看:

《碱爆工艺指导书》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2314pid=321016page=1&extra=page%3D1#pid321016

网友(2008-09-29):
焊接工艺有问题。应从本质上出发,解决砂眼问题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

网友:
我觉得有砂眼可能是用的粘合济或型砂不好,和45#有反应,很大可能是粘合济成分有杂质,这应该检查一下。而至于有裂纹就跟铸件有关,应该从结构上检查,裂纹出现是因为应力集中,所以裂纹是不是在渣眼、缩孔处,这可能是冷裂的原因,而冷裂原因多是材料含磷成分比较多。所以最终还是觉得检查一下原材料,模型也是之一。

网友(2009-11-10):
精密铸造的铸件表面出现问题应该从制壳工艺上找问题,在涂料工艺还有脱模工序,当然还可以考虑熔炼工序的时候是不是先抽砂了呢。精密铸造的过程是一个连续和强烈关联的整体,所以必须是每一个工序都严格的按照工艺走,这样的话,一般都很少出现lz所说的问题、

网友:
可否发送一张缺陷的照片看看?

网友:
可能最经济的就是焊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