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能冲一半吗?

楼主(2008-03-26):
比如我有一块板厚5mm,我要冲掉2.5mm做个形状,能冲吗,谢谢

网友:
我觉得不太可能

网友:
要看板宽度了,当着断料来处理

网友:
你是在板上弄个2.5mm的坑呢还是把整个板子削去一半变成2.5mm?前者不太可能,后者如3楼所说.

网友:
5MM厚冲成2.5MM的厚这不可能

网友:
好像不大可能,没见过

网友:
楼主:
把你的方案传上来(图纸),这样大家才能帮你想主意!

网友:
请楼主把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
5MM是热板爸。冲压有点难度(可以开打印模)。
你还可以去铣床铣

你说的就是如图的情况吧

有空去 BBS。DDVISTA。COM 看看

网友:
应该可以的,如不锈钢碗盘等.

网友:
呈孔就是一例子...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做一副冲压模具便可。

网友:
我看了楼上的图片,如果如图所示的工件,加上5MM的板材,在冲床上冲不太可能,而且又浪费时间,最好有油压机压制成型。

网友:
我觉的用冲压模具很难实现。可以考虑铣。

网友:
应该可以,外形可能要变大了,考虑走料就行

网友:
冷冲压很难啊

这个东西好象只能用铣床铣或者加工中心做,用冲压将5mm厚变成2.5mm厚好象不太可能,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
可以做。类似拉伸模。
但是需要圆角、拔模角

网友(2010-01-13):
应该不会是9楼的模型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