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测量的重复精度?---请教

楼主(2008-03-26):
各位大虾,
你们在使用三坐标时是怎样提高测量的重复精度的?比如说:测针的运动轨迹,采点位置.还有在编程时已经建立粗基准,那CNC ON时要首先建立精基准吗,还是可以在评定结果的建立.对于孔,轴的测量按什么原则计算(最小二乘法之类)

网友:
问个题目就能让标题改变颜色,这个问题问的,咳!

编程是手动建了粗基准,如果可能的话,我一般建议是用自动重新建立坐标
毕竟例如投影面,如果测量有偏差的话,其他要素就会有偏差(虽然很小), 如果在用到位置度和跳动的话就增大了

测针尽量的与测量物体垂直,这样测量点算偏差的时候可能就会小点(基本没啥影响)

孔和轴如果客户没什么要求的时候我一般是用最小二乘法,但是客户简单测量的时候用针规检查话,我就用最小内接圆

好像就这么些了

楼主:
对于孔(轴我没试过)用最小二乘法好象孔径偏小,而且形状误差也会比较大,用最小内接圆
孔径,形状误差就比较接近三爪测量值.注:并不是孔的形状误差大,对环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