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中的#1-#33局部变量所表示的含义

楼主(2008-03-26):
书中的解释是:局部变量只能用在宏程序中存储数据,例如,运算结果。

网友(2008-07-10):
只在宏程序中有效,执行完宏程序后就清零。

网友:
根据我的实践和对FANUC系统的系统的分析是

局部变量不仅仅能用在宏程序中存储数据,例如,运算结果。
还可以在定位等功能上有很好的运用

0-500的断电就丢失的,但是在不断电的时候还是记忆的,但是不存储的
所以使用,要和500-1000,有区别

网友(2008-11-23):
变量类型属于局部变量    功能:局部变量只能用在宏程序存储数据,例如,运算结果,当断电时,局部变量被初始化为空。调用宏程序时,自变量对局部变量赋值。

网友(2011-10-19):
在宏程序中有效

网友:
复位,碰到M2,M30的程序或者断电都回被清为空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