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高温合金 GH3044,什么样的刀具合适?

楼主(2008-03-26):
加工高温合金 GH3044,什么样的刀具合适?

网友:
硬质合金刀具,涂层硬质合金刀具及陶瓷刀具都可以加工高温合金。

网友:
高温合金的加工的确比较难!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好办法!就斑竹说的!主要采用硬质合金涂层刀具,刀片使得可以试试金属陶瓷。! d, N0 P! c: @: l& ]
几家公司都有专门的刀具,主要是刃口的几何形状有别于一般的刀具。但这就是个耗刀的活,别指望多长的寿命。

网友:
每家都有对应的牌号,一般用PVD涂层的硬质合金刀片或者赛阿龙(SiAlON)陶瓷刀片,注意切削速度要较低,不要期待有很长的寿命。

网友(2010-05-03):
我觉得用陶瓷刀片或CBN刀片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