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S格式的文件如何在PRO/E中打开?

楼主(2008-03-26):
我用proe 2.0,打开i-deas格式的mf1文件提示需要设置i-deas安装路径,但是我在config.pro中怎么设置都不对。
我的ideas版本是12,据说它的启动脚本和以前版本不一样,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不能正常设置路径?路径ugs/ideas12/ideas和ugs/ideas12/bin等我都试过了,启动命令我也试了几个,但是都不对。
另外,转成iges后特征丢失太严重,于是这个方法被我抛弃了。

楼主:
没人回答么?
刚找人用ideas11也不行啊,还是ideas启动命令不在路径中,我用的路径是d:/UGSPLM/ideas11/bin,他的默认命令就是ideas.cmd,而我也是这样启动ideas的,但还是不行=.=

网友(2012-09-17):
将快捷方式的属性里的目标栏中的路径改一下,看看能不能行?这是ideas11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