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4钢板2.0 拉深后怎样热处理

楼主(2008-03-26):
我公司用st14钢板2.0拉成盒状零件后热处理不太理想,请问怎样制定热处理工艺较合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拉伸
冷作硬化后材料要软化处理
拉伸前板材最好磷化处理
拉伸时要进行润滑
多次拉伸工序间要退火处理及酸洗

拉成盒状零件后热处理不太理想
什么热处理,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热处理效果不好

拉深后需铣口面,退火,温度在670,然后火焰铜焊,常常出现炸裂.

网友:
火焰铜焊??
是否可改其他方法

这个问题属于气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