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反向间隙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7):
在实际生产及维修机床时,感觉加工中心机床对反向间隙要求很高,有时用千分表补出来的值已经很准的了,但在实际加工时却不行,必须用手动加减一些才能加工出合格的零件,特别是在加工曲面时这种情况更多,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搞通到底怎么会事。
: U5 o. _3 u7 i$ F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还请赐教!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出现在低档数控设备或使用一段时间有磨损的设备,反向间隙实际是机床传动中各传动副的配合间隙。加工编程一般是理论值,不进行间隙补偿的话,在加工复杂曲面时间隙造成实际加工跟随性误差,达不到精度要求。另外,因间隙的存在,加工传动刚性也不好,易产生振动。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应该是刀具的弹性变形引起的吧

楼主:
我说的这种情况地加工四边都带有斜度时,且走等高外形加工时最明显.这时用千分表补正的间隙值都不行,

网友:
最好还是把传动副存在在反向间隙减到最小,再进行间隙补偿.这样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2009-10-05):
在法那克里(至少是象这种低版本半闭环的),工进和快进使用的间隙补偿不是同一个地址。

网友(2011-10-20):
用千分表补正的间隙

网友:
走刀路径为等高外形会有的,有试过平行铣削方式.

网友A:
线轨的话,应该跟丝杠有关,找厂家。硬轨应该跟镶条和背板有关。

网友:
1、是传动件之间有间隙,一般用表打,要求在0.005内。
2、用激光打出数据,补到系统里面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走刀速度太快了,不能准亭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轨的话,应该跟丝杠有关,找厂家。硬轨应该跟镶条和背板有关。

能介绍下什么是线轨和硬轨吗?不太懂,谢了

网友:
可能大侠只是补了机床丝杠的间隙,但是加工零件时还有一些要补偿的东西,如3楼大侠所说的“刀具的弹性变形”等,所以实际加工时还需要根据实际概况进行补偿

网友:
5楼说的应该是对的,本身机械传动部分的间隙有一个范围值(整个行程中要一致),然后再系统的参数里补充反向的间隙。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