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做流水线,也是我第一次选电机---紧急求助

楼主(2008-03-27):
公司要做流水线,也是我第一次选电机,采用3倍速链条,链轮为9齿,马达上用的链轮为13齿,驱动轴上为25齿,链轮为9.525我节距,负载300kg,流水线速度为28.75mm/s.请问我要选多大功率的电机?怎么计算?

网友(2012-06-16):
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 里面有

网友:
我不会,新手来的

网友:
是算数题吗?

网友:
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由线速度求转速,由负载求扭矩。然后两者结合起来求电机变速器输出功率,再根据传动比求出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