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镀锌的螺杆,为什么有灰色的,有黄色的?

楼主(2008-03-27):
同样是镀锌的螺杆,为什么有镀出来是灰色的,有的镀出来的是黄色的,各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灰色的是白锌,黄色的是彩锌,镀锌后采用钝化的方式不同,都是用来防腐的,彩锌一般采用六价铬钝化,防腐时间长,但是不环保。

楼主:
哦~了解,原来是这样的,但是镀了彩锌为啥又要用铬钝化呢?那不是锌上面又有铬,而且铬好像四价的还是六价的是剧毒?

网友:
只是镀锌,防腐性是不好的,锌是牺牲阳极,铁基体和锌层形成原电池,首先氧化的是锌,从而起到保护铁的作用,但是形成原电池后会加速腐蚀,锌层很快就会被腐蚀掉,然后就没保护作用了,铬酸是一个很好的氧化剂,铬酸和锌反应形成一层很薄的氧化锌膜,从而隔绝空气,水等,使得原电池不能形成,达到保护作用,同时如果氧化锌膜破损后,铬酸还可以反应形成氧化锌,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功能,所以防腐性很好。
   不过可惜的是,六价铬是剧毒,很多都不允许使用。

楼主:
是滴,我印象中也记得六价铬是剧毒,但是这个阳极和阴极,我一直没有搞懂,大虾能不能帮忙解说一下?

网友:
小玮版主;

      我们公司的彩锌螺杆发到泰国,表面生白锈,客户提出投诉。

我们现在是要求电镀厂严格控制质量呢,还是换一种表面处理方式,如达克罗?

           谢谢。

网友:
找电镀厂控制质量吧,彩锌的防腐效果还是不错的,发到泰国不应该存在白锈的问题,你拿做好的螺杆去打盐雾试验,看看具体的能到多少时间?
达克罗成本比较贵,而且耐磨性也不是很好。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斑竹,达克罗究竟是什么材料?能个具体说说吗。经常看到表面要求达克罗,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2009-05-28):
只是镀锌,防腐性是不好的,锌是牺牲阳极,铁基体和锌层形成原电池,首先氧化的是锌,从而起到保护铁的作用,但是形成原电池后会加速腐蚀,锌层很快就会被腐蚀掉,然后就没保护作用了,铬酸是一个很好的氧化剂,铬酸 ...
引用 网友A:

说的极是。

网友:
小玮版主;

      我们公司的彩锌螺杆发到泰国,表面生白锈,客户提出投诉。

我们现在是要求电镀厂严格控制质量呢,还是换一种表面处理方式,如达克罗?

           谢谢。
引用 网友B:

请参阅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1834
        http://www.qpqc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