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倾斜直线旋转成水平的?

楼主(2008-03-27):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auto cad 里面,
比如我有一条倾斜的直线,或者一个倾斜的方形,等等,我想把直线旋转成 水平的或者垂直的,又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不是仅仅靠眼睛看锯齿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画一条水平线,量一下夹角,然后按夹角旋转相应的度数……

网友:
打开特性框,选中直线,把角度调整为0或90,就可以了。

网友:
比如将AB旋转成水平,则从A点画一直线AC。
然后旋转AB,出现选项的时候选择“参照”,然后:
1、点A
2、点B
3、点C。
ok!

网友:
呵呵  我和2楼的方法一致 3楼的方法我不会  怎么调整啊 数值不可变 啊

网友:
公鸡方法也挺好用的噢!

网友:
可以用热点的参照旋转功能

楼主:
多谢诸位了,学了不少方法,
最早我就用眼睛看
后来用量角度的办法
那个参照,一直都不会用。
昨天发了帖子,自己又琢磨了一下,现在会了。
4# 讲的很明白

网友:

可以先画条水平直线,然后用AL对其命令!再选中所谓的倾斜线的一端,然后再选中另一端
然后双回车 ,就可以了
各位要努力噢

网友:
用极轴的方法可以

极轴和正交的灵活运用可以很好地解决像楼主说的那样的问题

网友(2008-06-14):
用旋转参照啊

网友(2008-08-18):
各有千秋。还是在正交模式下画一条水平线,用对正命令(AL)把要搬正的图形或文字搬正为好。操作很简单的,试一试就知道哦。

网友(2008-11-14):
学到不少东西!谢谢大家!

网友:
同意13楼,用对正 方便快捷

网友:
用旋转命令不久可以了嘛!

网友:
我用的也是旋转参照。

网友:
其实cad每一个命令都有提示的,提示上一半都有好几个选项,闲着得时候多练练,每个命令选项都试一下,自然而然的技能就提高了。
总之,多动手去尝试

网友:
以前用旋转命令时从来就没用过参照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08-12-19):
五更鸡的很好,JINGIPACK又高级了一些的,量角度的方法一般不要使用,不是太好,和用眼看是否重合没有多大差别,尤其是两个都是请斜线时候。

网友(2009-04-10):
用“对齐”试试吧。

网友:
以线的两端点画圆,然后连接水平直线不就可以了。

网友:
五更鸡的方法最好

网友:
打开特性框,选中直线,把角度调整为0或90,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你的方法出错了,不知为什么 ?请看附件

网友:
用对齐命令最好。

网友:
4楼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
10楼的方法很好,一直用这个方法!

网友:
我用RO和AL都作了一遍确实可行。其实RO和AL我经常用,今天可以说是拓展了用法。在网上交流收获不小!

网友:
打开正交,在另一图层上画一段直线,用“AL”命令将斜线搬正,再将辅助直线删掉。大概这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2011-01-20):
先选中标注,然后“右键---标注文字位置---单独移动文字”

下载次数: 0

先选中标注,然后“右键---标注文字位置---单独移动文字”

下载次数: 0

路过的学学了。。。。。

网友:
旋转功能不可以吗?

网友:
无能大师的办法好用,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1-02-24):
旋转 参照可以解决  经尝试 在三维里面斜线成立体角  这个方法仍然可行

网友:
捕捉极轴,旋转可以实现

网友:
对齐命令第一次接触到 以前不做三维  刚刚看了下 是三维命令

网友:
这个不难的。多练习就会了。

网友:
很简单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