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有限元分析?

楼主(2008-03-27):
经常看到一些厂家资料说自已的床身设计是应用了有限元分析出某某刚性,尺寸等指标,可一直不懂是怎么分析的,有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神乎,好像经它处理之后就没有任何缺陷一样.
   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二

网友:
将物体划分成有限个单元,这些单元之间通过有限个节点相互连接,单元看作是不可变形的刚体,单元之间的力通过节点传递,然后利用能量原理建立各单元矩阵;在输入材料特性、载荷和约束等边界条件后,利用计算机进行物体变形、应力和温度场等力学特性的计算,最后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显示变形后物体的形状及应力分布图。

---------------------

有限元分析(FEA,Finite Element Analysis)的基本概念是用较简单的问题代替复杂问题后再求解。它将求解域看成是由许多称为有限元的小的互连子域组成,对每一单元假定一个合适的(较简单的)近似解,然后推导求解这个域总的满足条件(如结构的平衡条件),从而得到问题的解。这个解不是准确解,而是近似解,因为实际问题被较简单的问题所代替。由于大多数实际问题难以得到准确解,而有限元不仅计算精度高,而且能适应各种复杂形状,因而成为行之有效的工程分析手段。

    有限元是那些集合在一起能够表示实际连续域的离散单元。有限元的概念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产生并得到了应用,例如用多边形(有限个直线单元)逼近圆来求得圆的周长,但作为一种方法而被提出,则是最近的事。有限元法最初被称为矩阵近似方法,应用于航空器的结构强度计算,并由于其方便性、实用性和有效性而引起从事力学研究的科学家的浓厚兴趣。经过短短数十年的努力,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有限元方法迅速从结构工程强度分析计算扩展到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成为一种丰富多彩、应用广泛并且实用高效的数值分析方法。

    有限元方法与其他求解边值问题近似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近似性仅限于相对小的子域中。20世纪60年代初首次提出结构力学计算有限元概念的克拉夫(Clough)教授形象地将其描绘为:“有限元法=Rayleigh Ritz法+分片函数”,即有限元法是Rayleigh Ritz法的一种局部化情况。不同于求解(往往是困难的)满足整个定义域边界条件的允许函数的Rayleigh Ritz法,有限元法将函数定义在简单几何形状(如二维问题中的三角形或任意四边形)的单元域上(分片函数),且不考虑整个定义域的复杂边界条件,这是有限元法优于其他近似方法的原因之一。

    对于不同物理性质和数学模型的问题,有限元求解法的基本步骤是相同的,只是具体公式推导和运算求解不同。有限元求解问题的基本步骤通常为:

    第一步:问题及求解域定义:根据实际问题近似确定求解域的物理性质和几何区域。

    第二步:求解域离散化:将求解域近似为具有不同有限大小和形状且彼此相连的有限个单元组成的离散域,习惯上称为有限元网络划分。显然单元越小(网络越细)则离散域的近似程度越好,计算结果也越精确,但计算量及误差都将增大,因此求解域的离散化是有限元法的核心技术之一。

    第三步:确定状态变量及控制方法:一个具体的物理问题通常可以用一组包含问题状态变量边界条件的微分方程式表示,为适合有限元求解,通常将微分方程化为等价的泛函形式。

    第四步:单元推导:对单元构造一个适合的近似解,即推导有限单元的列式,其中包括选择合理的单元坐标系,建立单元试函数,以某种方法给出单元各状态变量的离散关系,从而形成单元矩阵(结构力学中称刚度阵或柔度阵)。

    为保证问题求解的收敛性,单元推导有许多原则要遵循。 对工程应用而言,重要的是应注意每一种单元的解题性能与约束。例如,单元形状应以规则为好,畸形时不仅精度低,而且有缺秩的危险,将导致无法求解。

    第五步:总装求解:将单元总装形成离散域的总矩阵方程(联合方程组),反映对近似求解域的离散域的要求,即单元函数的连续性要满足一定的连续条件。总装是在相邻单元结点进行,状态变量及其导数(可能的话)连续性建立在结点处。

    第六步:联立方程组求解和结果解释:有限元法最终导致联立方程组。联立方程组的求解可用直接法、选代法和随机法。求解结果是单元结点处状态变量的近似值。对于计算结果的质量,将通过与设计准则提供的允许值比较来评价并确定是否需要重复计算。

    简言之,有限元分析可分成三个阶段,前处理、处理和后处理。前处理是建立有限元模型,完成单元网格划分;后处理则是采集处理分析结果,使用户能简便提取信息,了解计算结果。

----------------

有限元分析法的一般步骤

有限元分析法(FEA)近年来已应用得非常广泛,现已成为年创收达数十亿美元的相关产业的基础。即使是很复杂的应力问题的数值解,现在用有限元分析的常规方法就能得到。此方法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即便像这些只对材料力学作入门性论述的模块,也应该略述其主要特点。

    不管有限元法是如何的卓有成效,当你应用此法及类似的方法时,计算机解的缺点必须牢记在心头:这些解不一定能揭示诸如材料性能、几何特征等重要的变量是如何影响应力的。一旦输入数据有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而分析者却难以觉察。所以理论建模最重要的作用可能是使设计者的直觉变得敏锐。有限元程序的用户应该为此目标部署设计策略,以尽可能多的封闭解和实验分析作为计算机仿真的补充。

    与现代微机上许多字处理和电子制表软件包相比,有限元的程序不那么复杂。然而,这些程序的复杂程度依然使大部分用户无法有效地编写自己所需的程序。可以买到一些预先编好的商用程序1,其价格范围宽,从微机到超级计算机都可兼容。但有特定需求的用户也不必对程序的开发望而生畏,你会发现,从诸如齐凯维奇(Zienkiewicz2)等的教材中提供的程序资源可作为有用的起点。大部分有限元软件是用Fortran语言编写的,但诸如felt等某些更新的程序用的是C语言或其它更时新的程序语言。

    在实践中,有限元分析法通常由三个主要步骤组成:

    1、预处理:用户需建立物体待分析部分的模型,在此模型中,该部分的几何形状被分割成若干个离散的子区域——或称为“单元”。各单元在一些称为“结点”的离散点上相互连接。这些结点中有的有固定的位移,而其余的有给定的载荷。准备这样的模型可能极其耗费时间,所以商用程序之间的相互竞争就在于:如何用最友好的图形化界面的“预处理模块”,来帮助用户完成这项繁琐乏味的工作。有些预处理模块作为计算机化的画图和设计过程的组成部分,可在先前存在的CAD文件中覆盖网格,因而可以方便地完成有限元分析。

    2、分析:把预处理模块准备好的数据输入到有限元程序中,从而构成并求解用线性或非线性代数方程表示的系统

Kij*Uj=Fi

   式中,u 和 f 分别为各结点的位移和作用的外力。矩阵 K 的形式取决于求解问题的类型,本模块将概述桁架与线弹性体应力分析的方法。商用程序可能带有非常大的单元库,不同类型的单元适用于范围广泛的各类问题。有限元法的主要优点之一就是:许多不同类型的问题都可用相同的程序来处理,区别仅在于从单元库中指定适合于不同问题的单元类型。

    3、后处理:在有限元分析的早期,用户需仔细地研读程序运算后产生的大量数字,即列出的模型内各离散位置处的位移和应力。这种方法容易漏掉重要的趋向与热点,而最新的程序则利用图形显示来帮助用户直接观察运算结果。典型的后处理模块能显示遍布于模型上的彩色等应力线图,以表示不同的应力水平,显示的整个应力场的图像类似于光弹性法或云纹法的实验结果。

楼主:
谢了.飞虎119,看完贴后有点感觉了

网友:
学习了,社区里有有限元分析法的完整资料,可以下载!

网友(2008-05-25):
我也懂了了一些。谢谢了 :lol

网友(2008-10-12):
了解了一下,楼主:谢谢啊!!!!!!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2008-11-30):
灵感之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这才明白。。。。。。。。。。。

网友(2009-04-11):
计算手段的进步啊,复杂的问题变得比较简单了

网友:
很多企业也是在吹牛而已,能说明什么问题?手工计算的就不准了?就跟对外宣称通过ISO9000认证一样,通过认证就保证你的产品质量合格了吗

网友(2012-05-03):
ansys的应用功能的确很强大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2017-10-11):
看完,有点模糊

网友(2018-01-19):
楼上许多朋友回复都说看懂了,是朋友们智商高还是我蠢,我是没看懂还得更深入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