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曲柄机构相关特性

楼主(2008-03-27):
如图中所问,谁能帮我做这个图的示意动画吗?谢谢!

楼主:
初初发贴子,太小了,现重复一下问题吧。谢谢指教!

驱动曲柄—1
连杆2—(可调)
连杆3—(可调)
连杆4—有A、B两个连接点
顶杆5—作上下运行

请问:调节以下连杆会改变顶杆的运动时序?起始点?行程?
1、调节连杆2的长度改变的是什么?
2、调节连杆3的长度呢?
3、改变连杆2与连杆4的连接位置A/B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1、改变连杆2的长度 可以改变5 的行程
2、改变连杆3的长度 可以改变5 的上升高度
3、改变连接位置 可以改变5的行程以及曲柄1作用在5上的力

网友(2009-04-21):
改變連桿2,3可改變5的高低點
改變連桿4的A.B點則改變5的
上下行程距離.
不知對否?

网友:
看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2015-03-05):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