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除点焊留下的凹坑?

楼主(2008-03-27):
各位大虾:我是第一次进入这里,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我想请教一下:

现在单位用Q235的材料(鞍钢的钢板)1.5mm和2.mm点焊,焊好之后门板有了不是很明显的凹坑,经过粗砂轮打磨后,再经过细砂轮走一遍,基本上看不出来,但再经过喷粉处理后在灯光下就很明显还有有凹坑的出现,因为这是出口门板,从喷粉线上下来再一次,甚至是两次打磨,还是有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已经调试过电焊机的电流了。

请各位大侠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
不能只在焊接上找办法,可以在喷涂上想办法,你的粉遮盖力好像不好.我们也有这样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让他们再返工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粉末应该是没问题的,是阿克苏的,而且也是经过德国检测过的.就真的没有其他方法吗?打磨上能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1.5+2的钢板点焊,应该只有其中一面需要保证外观质量吧?试试把这面换用平电极,要完全车平,先用试件找找规范再焊工件,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4楼的方法应比较可行,试一下!
再有,就是将板材尽量减少应力。

楼主:
谢谢,我会尝试

网友(2008-07-18):
压痕是必须的没有办法消除,只能在喷涂上下功夫

网友(2009-08-12):
学习一下,我们公司点焊的板材上也出现了细微的凹痕迹;

网友:
使用好的平台式点焊机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热变形,才2mm的板

网友:
采用平面电极或合金铜板都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当然是在有外观要求的面上使用,
0 L* j  s* a0 ~同时电极的表面要定期进行车削,以保证足够的平坦,满足外观要求。我们公司% e6 V# ^6 Q  W. [
也有类似的件。

网友(2009-09-13):
就是采用无痕点焊,外观侧用平电极,大家都是这么做的,驴粪蛋,只要外面光就行了,

网友:
对于凹坑是否可以考虑用腻子等修补物进行修补后进行表面打磨,然后粉末喷涂

网友:
你说的现象是普遍现象,电阻焊哪个印子是电极压力和母材塑性变形所制,计算你研磨,但是经过喷漆或者精刨后在有光条件下都能看都凹坑.你可以试一下双电极单边焊!在另一边应该可以达到要求;给老外的活都不好做,这我身有感触!

网友(2009-11-17):
学习一下,我觉得是电流和电焊的时间有关

网友(2010-01-29):
后背门是外观件,肯定不要凹坑,你们厂子如果用的是悬点焊,可以一边用平面电极,一边用普通的电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