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数控卧铣加第4轴(数控分度头)加工花键或直齿?

楼主(2008-03-27):
如题!同普通滚齿机相比,工效会差吗?差多少?精度上呢?
请有经验的TX给个意见!

网友:
似乎不是好法子?
我用日本的机床,上A轴,30长的平面,找正到0.01很困难,也就是说反向间隙在30长的距离已经有0.01了
滚齿机看过没用过,能用来加工花键么?不很清楚啊
不知道该如何比较
但是个人感觉和滚齿相比似乎不是很精确的法子,但是效率应该挺高.
毕竟一个是低速,一个是高速.

网友:
我们厂的数控分度头只能分45度的倍数
滚花键的和滚齿机用的刀具不一样  但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