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螺纹M6-6g和M6的检测手段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7):
二张图纸,其中一张是标有螺纹等级的M6-6g,另一张没有标明等级为M6.
    检测时:是否都应采用6g等级的通止规进行检测?
    因在实际工作中师傅们都说法不一,现在还是请教一下这里的老师们!

楼主:
对不起,将6H打成6g了

网友:
标准规定M6默认外螺纹精度等级6g和内螺纹精度等级6H可以不标注

网友:
3楼的观点跟我现在使用的标准规定一致,我赞成3楼的观点

楼主:
“标准规定M6默认外螺纹精度等级6g和内螺纹精度等级6H可以不标注”非常感谢三楼\四楼的答复。能否将于关此方面的标准页面传一页上来。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国外客户有二张图纸,其中一张内螺纹等级标有6H的,另一张不相同的图纸未标注螺纹等级。结果在验收时均按6H通止规检测,我方提出异议,老外说的与你们二位讲的一样,未注明的按默认6级。看来还是老外的对了

网友:
我国的标准与国外可能有出入,楼主还是与客户沟通最好

网友:
按照GB/T197-2003《普通螺纹 公差》标准的第8章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中等公差精度螺纹不标注其公差带代号。内螺纹:-5H 公称直径小于和等于1.4mm时;-6H 公称直径大于和等于1.6mm时。外螺纹:-6h 公称直径小于和等于1.4mm时;-6g 公称直径大于和等于1.6mm时。

楼主:
对于楼上的及时解答,不胜感激。 以后在工作中的相关方面定会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