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劣质液压油

楼主(2008-03-27):
去年公司卖了台设备到南京一客户。9月份交的货.设备调试验收很顺利.。但是在今年1月份,客户打电话投诉说设备一开机噪音就很大。公司迅速排服务技术员去排查,找了很多原因,将泵组拆开,更换新滤油器,开机后噪音还是很响。因为用的是日本的内啮合齿轮泵,所以系统正常满负荷运行时噪音也只有65db左右。可现在声音刺耳。于是怀疑泵坏了,更换泵,换了个KTR的联轴器,还是不行。服务技术员回来。客户又投诉,噪音还有,而且没有压力了。看这情况,公司又排了另一个服务技术员去,折腾了一个星期,还是不行。没办法,公司安排我和一个电气工程师去。毕竟这个设备的液压系统是我设计的。我还是再带了个泵去。下午5点才到现场,饭也没吃,几个人先去看设备,先检查了电气,判断电气连接正常。将高压过滤器出口直接堵住,这样系统只有一个溢流阀能工作,从而检查两个主阀块组是否有问题。堵住后,发现还是不行。所以,开始判断可能是泵坏了。于是将泵组拆下,换个新泵,还换了新的吸油过滤器,将高压过滤器出口直接回油箱,点动开机,还是不行,噪音和大。很纳闷!此时时间已经晚上8点了,决定先到外面吃点东西,完了回来后,再拆下泵组,这是,我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在泵进口的两个吸油过滤器上,覆盖着一层淡黄色的油脂状的东西。再找回我第一换下的滤油器来看,发现上面的油脂状的东西更厚。此时我判断油有问题。索性将一个滤油器拆下不装,就直接让泵抽油来验证一下看。果然,没有滤油器时,声音立马正常,空载下声音很小。我此时有90%的把握断定是油的问题。于是赶紧了解设备调试时加油的情况。找到了加油时留下的空桶和未开封的油。发现设备在加油时,从两种容器中加了。一种是长城润滑油公司的46#“普力”牌液压油,大铁桶装。另一种是小塑料桶装的20升,也是同一家公司的46#油,是“卓力”牌。我起了疑心,想是不是两种油混在一起有反应?生成了这种油脂?但是牌号相同呀,会反应吗?再继续观察,又发现另外一个小塑料桶装的油,还是同一家公司的,也是46#,不过商标是“普力”,跟大铁桶商标一样。我更疑惑了。莫非这个小“普力”是假冒的?如果是这样,问题就更严重了?赶紧仔细比较两个小塑料桶。另我惊奇的是,除了商标一个是“卓力”另外一个是“普力”整个油桶的图案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卓离”是红色略偏紫色,而“普力”是大红色,而且印刷油漆不太牢固,有的比画已经被查掉了。我更加怀疑这个小“普力”是假冒的了。查到长城公司的服务电话。电话里告诉我,不能从油桶的外观来判断油是否为假冒!也就是说,他们确实有小桶装的“普力”也有小桶装的“卓力”。电话里的小姐要我把油的编号告诉她,她会去核实。我将油桶上的所有的信息全部记录下来,等明天的回复。我们暂时恢复了系统。此时已经是10点了,还没找好酒店呢。赶紧到附近找了家便宜的。第二天,长城公司小姐告诉我,经查,油是正品。什么原因呢?困惑!因为是白天了,我在设备所在试验室屋子的水沟里看到了另外一个大油桶,铁的。也是同一家公司的相同品牌和型号的液压油。客户告诉我,是设备最初调试时加的油。我们把铁桶抬上来。看了看顶盖。发现了一个新问题。上面没有出厂日期和出厂编号!赶紧打电话问长城公司。电话里告诉我,他们的产品上肯定有出厂日期和编号!我此时想,莫非这一大桶油是假的?把空桶里面所剩余的一点点油倒出来一看,TMD果然是伪劣的,都快成夏天的猪油了!
    经过这么排查,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原因了。跟客户沟通,要求他们先将系统里的油全部抽出来,包括主油缸里面的油,然后再去买300升新的正品油来冲洗系统,再抽干净,再加400升干净的油。客户一算,包括设备调试时的油,他要买1000多升油!损失惨重啊!我说,油还不贵,要是把泵和伺服阀搞坏了,损失会惨重得多了!
  客户告诉我,这些油都是到一个地方购买的,是正规的供货渠道。但是事实摆在眼前,里面有假油。而且客户说,这个油的经销商有两种油,价格不同。价格不同,当然有好有坏喽!对了,他们具有执法权,他们当即就去打假了!
    后来清洗系统,更换新油后,设备一切正常了。
   通过这件事,我第一次知道了劣质油的危害是多么的可怕啊。而且得到一个经验,如果系统启动时,泵有异常噪音,那么很可能是泵吸油不畅。劣质油在温度高时不会出问题,但是,只要温度一接近0度,就可能出问题了,会有油脂淅出。滤油器会被严实堵死,泵吸不到油,就得不到润滑,所以会发出刺耳的是声音。没油进,当然就没油出了,所以也就不会有压力了。问题就这么简单。
  还有一点,即便是到正规渠道去买油,也要小心!没有出厂编号绝对不能买!要不要吃亏的哦。

网友:
通过楼主的经历,告诉大家购买油品时也要向购买其他商品一样,提高防范意识。当权益受到侵犯时,也要通过正规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网友(2008-06-04):
这也是设计维护的一个经验啊!!
如果有了一个有效的检查维护方法可能事情就会简单了许多!!
以后遇到类似问题也先查下油品!!
最终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网友:
我们公司一直都是用美俘的液压油
地区总代理直接供货
不过这倒是个好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网友:
今年年头时也遭遇过“猪油”!不过那机器是自家用的!没有在外面出丑!

网友(2009-11-19):
伪劣液压油坑人!正规渠道也不能说百分百的保障。只能自己严格把关鉴别了。

网友(2009-12-25):
深有同感,劣质液压油害死人啊

网友:
一般的液压油 是一年 至一年半 换一次  高档液压油可以两年换一次
液压油 有32号  46号  还有68号  其实这些编号的不同 代表着油品的质量
特别是油品的 黏度 油品的添加剂 和 耐温
如果想要机器性能稳定 使用年限长久的话 最好不要买街边小店的  他们一般就二手液压油 经过沉淀过滤后 在装桶
想要买正品液压油 一要看他们有没有配油工厂  二要看价格  如果价格都比你买的柴油或者汽油还低的话 保证是假的
三 要试样  试样合格后 保留样板 并抽检批量   (一般看油的色泽)

网友:
以上谨代表个人观点 如果有冒犯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