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钨钢丝攻竟不如普通丝攻?--加工中心加工铝材

楼主(2008-03-27):
今天刚试用了几支5/8、7/8、3/4-18UNF钨钢丝攻,
起因是在用加工中心用普通国产丝攻攻螺纹时螺纹不是用理想,光洁度不够,有硬挤痕迹;
于是定制了几支台湾产的钨钢丝攻,
结果攻丝效果更差,螺纹中径以上都是断屑的痕迹,
且只加工了不到100件丝攻就断了。
加工时用的是G83攻丝指令,
转速只有200。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不需要什么钨钢丝锥,铝合金攻内螺纹的不二法宝就是“挤压丝锥”,没有切削的,保证你用过爽歪歪。不过你的英制尺寸不知道好买不,

网友:
攻丝指令是G84吧?

网友:
用普通的螺旋丝锥吧,感觉不错,排屑非常好,就像钻头钻出来的一样。
普通高速钢的就可以了,但是英制美制的螺旋丝锥不好买。

网友:
这个问题看着简单,但是会难倒无敌老兄,我就不敢放言了 ,我记得我在航二院打工时候作实验,加工中心主轴转速1800的时候,打M10、M12、M16的45#钢板40深的丝孔各20个就向玩一样。

楼主:
加工中心俺只会指挥,不会操作
我一开始就分析加工中心转速太低,
刚建意要提高转速时一丝攻断了! 500大洋!
通过与刀具厂商讨论,首先指出此丝攻不正规,虽说是台湾货,但很杂的;对方建议是用专用螺纹铣,一个牙距的螺纹一把刀就可以搞定.
但指令没人懂,本公司的加工中心只知铣和钻的指令,
复杂指令没人会,
请用过螺纹铣的指教.

网友:
你是什么系统的加工中心啊,G83不是打深孔的吗,转速也要看你攻什么材料的,

网友:
你用什么夹套?一般的攻丝命令要使用弹性夹套,用夹钻头一样的夹套没法子用的,不给把螺纹全部挤掉就不错了。FANUC系统G84是攻丝循环,G84.2是刚性攻丝,刚性攻丝才可以使用和钻头一样的夹套

网友:
看了楼主说的内容我觉得是没算好转速和进给的关系,
你用的进给要刚好能在主轴转一圈后,向下走的距离刚好是一个螺距(1英寸=25.4mm)
而且攻到底下要主轴反转,在完全退出来之前要用和攻入之前的关系一样.
掌握好这你就不会在螺丝中径出现断屑的痕迹
钨钢脆,速度没控制好就容易断

网友:
二楼正解,就是底孔要控制好

楼主:
现在我来补充一下:用的是G84的循环指令,普通夹套,FANUC操作系统。
转速S200,走刀速度是自动的,3/4-18UNF请懂的人算一个线速度该怎样才合理。
挤压丝锥得去买购一下

网友:
加工中心俺只会指挥,不会操作
我一开始就分析加工中心转速太低,
刚建意要提高转速时一丝攻断了! 500大洋!
通过与刀具厂商讨论,首先指出此丝攻不正规,虽说是台湾货,但很杂的;对方建议是用专用螺纹铣,一个牙距的螺纹一把刀就可以搞定.
但指令没人懂,本公司的加工中心只知铣和钻的指令,
复杂指令没人会,
请用过螺纹铣的指教.

用MSTERCAM做,很简单的,哈哈,铝件你用钨钢,你不知道以柔克刚,啊门

网友:
铝的一般都是积压丝锥啊,

          使用螺纹铣刀的话,在铸铁上有使用。

网友:
罗纹铣刀和丝锥本来没什么冲突,起码要大到一定直径的孔才能用罗纹铣刀,而小孔本来就是丝锥的专利,两者没有任何加工工艺上的冲突..

楼主:
听一个供应商说挤压丝锥就是带螺旋排屑槽的丝锥对不?

网友:
晕了,老无敌,那是切削丝锥、主要用于不锈钢类产品,
机械加工手册上好像有。

楼主:
嘿嘿,这个东西暂时外行,
等过个一星期用过了就学会了,
整天上班忙得要死,
连查手册都没时间

网友:
挤压丝锥的大概四方型样子的东西,中间不带任何容屑槽

引用 楼主:
听一个供应商说挤压丝锥就是带螺旋排屑槽的丝锥对不?
四方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俺只会指挥,不会操作
我一开始就分析加工中心转速太低,
刚建意要提高转速时一丝攻断了! 500大洋!
通过与刀具厂商讨论,首先指出此丝攻不正规,虽说是台湾货,但很杂的;对方建议是用专用螺纹铣,一个牙 ...

螺纹铣的命令很少,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有很多的,其实也就是一个螺旋插补铣程序,我们这边铸铁的零件大的螺纹孔在加工中心上加工的话都是螺纹铣加工的

网友A:
用挤压丝锥,再配一个柔性丝锥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来补充一下:用的是G84的循环指令,普通夹套,FANUC操作系统。
转速S200,走刀速度是自动的,3/4-18UNF请懂的人算一个线速度该怎样才合理。
挤压丝锥得去买购一下

用G84必须使用弹性夹套,普通的夹套(刚性)可以使用G84.2,不知道你的床子是不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挤压丝锥,再配一个柔性丝锥夹头

多谢提供图片.
可现在的问题是有供应商能提供此丝锥,
因为是18UNF,
是须定制的,
而且是台湾定制的,
一次要做5支以上,
单价在500元左右,
没试用过不敢下单,
请教国内是否有质量好的价格合理一点最好有现货的厂商?

网友:
你的程序可能有问题?攻丝程序写出来看一看!

网友:
铝合金用HSS的丝锥就可以了,用合金的可能效果都不是很好,我知道广东那里有这丝锥卖

引用 楼主:

多谢提供图片.
可现在的问题是有供应商能提供此丝锥,
因为是18UNF,
是须定制的,
而且是台湾定制的,
一次要做5支以上,
单价在500元左右,
没试用过不敢下单,
请教国内是否有质量好的价格合理一点最好有现货的 ...

楼主:
能否提供HSS的丝锥广商和浙江经销商的电话和网址以及图片?

网友:
厂商就不知道了,经销商的电话是有的,不过在广州,专卖非标的各种希奇古怪的罗纹工具,我明白帮你问问有没有你要的规格把,不过有也一定是高速钢的。其实合金的丝锥和板牙一点都不好用,还有精度也很低,因为加工困难,所以加工出来的罗纹精度是很差的,并且个体差异很大,最不值得购买的合金刀具之一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HSS的丝锥广商和浙江经销商的电话和网址以及图片?

网友(2010-05-11):
你好,我司的硬质合金螺旋丝攻,加工铝合金件,效果相当理想,以M7*0.75  M6*0.5为例,在哈丝加工中心上使用,一个月十五万孔加工数量,十六台机,平均一年使用下来,三个月,一台机换一支丝攻。如果贵司还有需要,可以电话或邮件联系我们。邮箱sjbrother@163.com

网友:
转速也太低了,我以前干m6的螺纹,转速都要达到2000-3000转,材料也是铝合金,高速钢的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