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台的防护板脱落---求助

楼主(2008-03-27):
工作台的防护板脱落,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里面的滑动支块磨损严重造成的呢?
谢谢。

网友:
长年累月的相互摩擦,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这类问题并不复杂啊
如果用的时间不长,那就是防护罩质量有问题,或者防护罩选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