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螺纹孔的公差要标7H,而孔的公差要标H7呢?

楼主(2008-03-27):
谢谢。

网友:
螺纹的标注方法:标注格式为(GB/T197-2003 2004年执行):
螺纹的标记和标注
1)螺纹必须按下列顺序进行标记:
牙型代号、公称直径×螺距(或导程/线数)、旋向、——公差带代号、——旋合长度代号。
牙型代号:牙型代号用字母表示。
公称直径:公称直径除管螺纹及圆锥螺纹外,其他螺纹的公称直径均为螺纹的大径。而管螺纹公称直径不是螺纹的大径,而近似等于管子的孔径。
螺距:粗牙普通螺纹和管螺纹,圆锥螺纹不必标注螺距。细牙普通螺纹,梯形螺纹,锯齿形螺纹则必须标注螺距,多线螺纹应标注“导程/线数”。
旋向:右旋螺纹不必标注,左旋螺纹必须标出“左”字或“LH”。
公差带代号:普通螺纹必须标注螺纹的公差带代号,它由用数字表示的螺纹公差等级和用拉丁字母(大写字母代表内螺纹,小写字母代表外螺纹)表示的螺纹公差基本偏差代号组成,公差等级在前,基本偏差代号在后,例如“7H”,“6g”。中径和顶径(外螺纹的大径或内螺纹的小径)的公差带代号都要表示出来,先写中径的公差带代号,后写顶径的公差带代号。当中径和顶径的公差带代号相同时只需标注一次;梯形螺纹和锯齿形螺纹只标注中径公差带,其中径公差带由数字加字母组成(大写字母代表内螺纹,小写字母代表外螺纹),例如“8H”,“8e”;
旋合长度代号:普通螺纹旋合长度分短旋合、中等旋合、长旋合三种,分别用符号“S”、“N”、“L”表
示。中等旋合“N”一般不标注;梯形螺纹和锯齿形螺纹旋合长度分中等旋合(“N”)、长旋合(“L”)两种,“N”一般不标注。
标记举例如下:
①普通螺纹:M10—5g6g—S、M10×1LH—7H。
②梯形螺纹和锯齿形螺纹:Tr40×14(P7)LH、Tr40×7、B40×7—7A
B40×14(P7)—8c—L
③管螺纹:G1LH、G1/2

网友:
就像你取名字一样——纯属人为的——没有为什么——就这么办行了。

网友:
比机械手册里还详细,三楼的多谢了

网友(2008-06-29):
哈奇版主讲的真细致,顶。

网友:
不愧为蜗牛行路,细工出慢活啊。

网友:
谢谢,虽然我平时用得比较少!

网友:
谢谢3楼的
像3楼这么耐心的真的很少

网友(2015-01-24):
螺纹公差 和 轴孔公差 不是一个体系。。。

网友:
要注意平时的基础知识学习

网友(2023-05-17):
看到这才知道 是因为跟旋转 旋向H区分